ASIX亚信AX88760在PC端无法被正常识别的问题

楼主(2017-06-07):
我最近在做AX88760的开发,AX88760可以简单理解为把一个AX88772A和一个4口USB集线器封装在了一起。我目前遇到一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我使用的外部EEPROM是93AA66C,设置成16位模式。我通过单片机向EEPROM里写入了网卡的配置信息。但芯片上电后,无法正确识别设备。当不连接EEPROM的时候,可以正常识别集线器和网卡。

网卡的配置信息采用AX88760.pdf第19页的例子。
电路是根据官方评估板原理图画的。

有做过这个芯片应用开发的前辈,请您分析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通过单片机向EEPROM里写入了网卡的配置信息"
板子上面同时有MCU? 网卡单独工作时,MCU的IO是否为高阻状态?不然会冲突!

另外就是写入的配置是否正确了。
亚信应该是有特殊驱动和EEPROM的读写工具,以及默认配置数据的,可以直接通过这个工具来读写数据。
确认写入的数据本身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单片机向EEPROM里写入了网卡的配置信息"
板子上面同时有MCU? 网卡单独工作时,MCU的IO是否为高阻状态 ...

谢谢回复。问题已解决,是EEPROM里的配置信息写错了,我把每个WORD的高字节和低字节写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