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外部 加上拉电阻,对复用功能配置的疑惑

楼主(2017-06-07):
现在用74hc245驱动一块5v的.单色240128液晶屏 ,我用的FSMC功能 ,,,官方上册写着 fsmc——db引脚需配置成 复用推挽输出 ,, 但74hc245数据手册写着高电平识别电压得大于3.8v,所以我加了上拉电阻 ,然后把复用推挽模式改成复用开漏输出 ,,不知道这儿样做 行不行呢

网友A:
换 74HCT245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 74HCT245 ,,,,,,

貌似hct跟hc没区别,你说的应该是8t245或2t45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hct跟hc没区别,你说的应该是8t245或2t45

你确定没区别?尤其是在楼主的这个应用里(识别电压3.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