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研究,请大家帮忙分析

楼主(2017-06-07):
一个客户给了我一个直流荧光灯驱动电路,让帮忙改为数字式的,我没搞懂原理,没发完成了,请大家帮忙讲解一下。
输出是3个pin,一个+ 两个-(负),给我了一个样本,我测试了,去掉一个负极是不行的,大致驱动原理应该是上电给高压脉冲,然后直流。

楼主:
补充:左下角那个是变压器,20T 和 300T 中间脚是共用的。

网友A:
虽然没看清楚,但我觉得这东东和家里的节能灯一样是个电子镇流器:
http://power.21ic.com/map/d2/201405/36045.html
http://application.weeqoo.com/2012/9/201292510495349927.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看清楚,但我觉得这东东和家里的节能灯一样是个电子镇流器:
http://power.21ic.com/map/d2/201405/3 ...

谢谢回复 ,我测量过+极信号,是一个直流的,而且两个负极,去掉一个还不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我测量过+极信号,是一个直流的,而且两个负极,去掉一个还不亮了。。 ...

那我也搞不懂了。
如果电路没画错,Q1是作为“软启动”的,使上电时输出电流由小逐渐变大。
Q2像是自激振荡。

我记得路灯启动时也很慢,要一分钟的样子,有点像这种。
还有一种是X射线管,把17T接灯丝,300T加个二极管整流接阳极,就有点像了。

另外,你说它是“直流荧光灯”不一定正确,也许就是普通荧光灯,只用一边的灯丝接17T。
输出虽有约110V直流成分,但交流成分更大,上千伏。

网友:
这个图画的真恶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也搞不懂了。
如果电路没画错,Q1是作为“软启动”的,使上电时输出电流由小逐渐变大。
Q2像是自激振 ...

谢谢了,他确实是直流的,没看到交流脉冲类似的波动,我还是模拟这个信号,用pwm mos 来做,一样的信号估计就行了。

网友B:
楼主的图有点乱,但看起来像是倍压整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图有点乱,但看起来像是倍压整流电路

谢谢回复,右边是阻容降压恒流电路。左边是一个震荡驱动恒压电路。但是很不明白的就是这个所谓直流灯管,为什么上电要两个负极,负极还有频率在其中,启动之后就是一个正极86v电压直流,负极是0V。这个灯管还是专利的,所以来请教大家。

网友:
没做过这个,但按照电路分析应该是这样的:变压器的1-2脚是灯丝预热,高压启辉是需要灯丝预热的,不然灯管两端会变黑,1-2绕组和下面三极管通过C5反馈震荡,上面的三极管和B级电解应该是软启动,灯管启辉后灯管变成低阻和R5分压后,D5上端电压不足以击穿D5,Q2停震,灯管开始走直流。直流的时候变压器就当做导线了,所以负极为0V,灯管正级为R5和灯管分压的电压。

网友C:
阻容降压全波整流后电流: 0.89*220*2*3.14*50*0.0000033 = 0.203A, 不知算的对不对,后面的看不懂
改成数字式,是否是可以调节荧光灯亮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容降压全波整流后电流: 0.89*220*2*3.14*50*0.0000033 = 0.203A, 不知算的对不对,后面的看不懂
改成数 ...

对,电流是200mA左右的。但是很不懂这个荧光灯管。改成数字主要是解决这个Q1发热问题,另外希望亮度可控。

网友D:
亮度可控只要将Q1改成开关调压电路就行了,下半部分启辉电路可以不动。

网友:
royer变换电路

网友E:
荧光灯很多都是用的ROYER,你查下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荧光灯很多都是用的ROYER,你查下这方面的资料

NO NO royer ,,我之前做了个护眼仪器就是一个royer电路,60K频率,荧光灯管 两极。  这个直流灯管还真不一样,网上有卖叫:复光台灯,三极,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亮度可控只要将Q1改成开关调压电路就行了,下半部分启辉电路可以不动。

不行,我做了个DC-DC 110V 进 86V 出,然后就不震荡了,不能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