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7616采集后读回来数据不准(有偏移)的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7-06-07):
(若发的板块不对,请告知修改)

环境: STM32F407   SPI3   AD7616

程序配置如下:
// AD7616 Reg addr
#define AD7616_CONFIG_REG   0x02
#define AD7616_CHANLE_REG   0x03
#define AD7616_PUINA1_REG   0x04
#define AD7616_PUINA2_REG   0x05
#define AD7616_PUINB1_REG   0x06
#define AD7616_PUINB2_REG   0x07
#define AD7616_STATUS_REG   0x08
#define AD7616_STACKx_REG(n)    (0x20+n*0x01)

u16 parame[32] = {
       0x88, 0x99, 0xBB, 0x00, 0x133,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Init the range register, which has the register address = 0x04, 0x05, 0x06, 0x07
// set +/-10V for all channels
chanle = 0x00FF; //range:±10V
for(chanle = 0; chanle < 4; chanle++){
       writeAD7616(AD7616_PUINA1_REG+chanle, chanle); //write ad7616 reg
       dd1 = readAD7616(AD7616_PUINA1_REG+chanle); //read ad7616 reg, return 16bit data
       while(dd1 != chanle){
            writeAD7616(AD7616_PUINA1_REG+chanle, chanle);
            dd1 = readAD7616(AD7616_PUINA1_REG+chanle);
       }
}

// Init Sequencer
// Set the sequencer as Vcc->ALDO->self testing->0->3
for(chanle = 0; chanle < 32; chanle++){
       writeAD7616(AD7616_STACKx_REG(chanle), parame[chanle]);
       dd1 = readAD7616(AD7616_STACKx_REG(chanle));
       while(dd1 != parame[chanle]){
            writeAD7616(AD7616_STACKx_REG(chanle), parame[chanle]);
            dd1 = readAD7616(AD7616_STACKx_REG(chanle));
       }
}

// Init the configuration register, which has the register address = 0x02
// bit 7 - self error dection, '1' error, '0' no error
// bit 6 - set '1' to active the burst mode, set '0' to disable
// bit 5 - set '1' to active the auto sequencer, set '0' to disable
// bit 4~2 - "000" no OS; "001" OS by 2, "010" OS by 4, ... "111" OS by 128
// bit 1 - set '1' to output the status word after conversion data, set '0' to disable
// bit 0 - set '1' to output the CRC word after conversion/status data, set '0' to disable
chanle = 0x007E;
writeAD7616(AD7616_CONFIG_REG, chanle);
dd1 = readAD7616(AD7616_CONFIG_REG);
while(dd1 != chanle){
       writeAD7616(AD7616_CONFIG_REG, chanle);
       dd1 = readAD7616(AD7616_CONFIG_REG);
}

以上的配置在我的程序中读写都能正确显示;

以下为采集回来的数据显示:

以上为串口终端显示的内容

> chanle[00]: 3944 ----> 4.473877        // 此处为Acc数据  Acc万用表量得为4.92V
> chanle[01]: 3D9B ----> 4.812927        // 此处为Acc数据
> chanle[02]: CC0C ----> -4.058838        // 此处为ALDO数据        ALDO应该为1.8V,在手册上写着
> chanle[03]: CA79 ----> -4.181824        // 此处为ALDO数据
> chanle[04]: AAAA ----> -6.666870        // 此处为自测通道A数据        在手册上写着固定返回AAAA
> chanle[05]: 5555 ----> 6.666565        // 此处为自测通道B数据        在手册上写着固定返回5555
> chanle[06]: 1D5D ----> 2.294006        // 此处为自测通道A0数据        次通道接入一个直流4.1V左右
> chanle[07]: E8CD ----> -1.812439        // 此处为自测通道B0数据        没接入
> chanle[08]: E8C7 ----> -1.814270        // 此处为自测通道A3数据        没接入
> chanle[09]: E8CC ----> -1.812744        // 此处为自测通道B3数据        没接入
> chanle[10]: 3327 ----> 3.996277        // 此处为状态寄存器的数据
从上面数据可见:
返回来的数据 通道A0 B0 A3 B3都有一个1.8V左右的偏差;
但读回来的自测通道和状态寄存器的值是准确的;
Acc的数值就有点偏;
ALDO是错的比较离谱了;

各位有谁调试过AD7616的给点提示,这问题纠结几天了,还没解决,在这谢谢各位。

网友A:
1. 可以把AD7606模拟输入端的调理电路原理图截图看一下吗 ? 在AINx和AINxGND输入引脚前,需要用相同的电阻,以避免额外的偏置电压和增益误差。
2. 两个自检通道AVCC, ALDO在采样率小于250ksps时比较准。这两个通道的传输函数请参考最新AD7616器件手册中的计算公式,公式的VREF = 4.096V.

https://ezchina.analog.com/message/47274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可以把AD7606模拟输入端的调理电路原理图截图看一下吗 ? 在AINx和AINxGND输入引脚前,需要用相同的电阻 ...

谢谢你的回复,上面链接的帖子也是我发的...
现在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B(2017-12-03):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上面链接的帖子也是我发的...
现在问题还没解决...

楼主,请问 问题解决了吗,我准备用这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 问题解决了吗,我准备用这个芯片

还没,现在忙其他项目,不知道你是否出现我的那个问题?
如果出现了,请问你解决了没?解决方法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现在忙其他项目,不知道你是否出现我的那个问题?
如果出现了,请问你解决了没?解决方法是什么呢 ...

你好!我现在 暂时还是7606 没改7616

网友(2018-05-22):
你好,请教个AD7616 SPI通信的问题,图中的CONVST跳变沿 在读写寄存器时需要么

网友:
AD7616对时序要求很严格,建议你把MCU的电路理一下。我们使用FPGA和AD7616通讯没有问题

网友(2018-07-10):
7616比较难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