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开发一般用什么软件画数据结构和程序流程图啊?

楼主(2017-06-07):
额,在嵌入式单片机开发中,如看lwip和rtos,会有比较复杂的数据结构和程序逻辑.

为了加深理解,也方便将来阅读,一般大神使用什么软件来画数据结构和程序流程图呢?

如下图是原子的教程,请问这个图可能是使用什么软件画的呢?

恳请大神指教...

网友:
我用Word和Excel

网友:
visio 方便快捷

网友:
我习惯用ppt

网友:
思维导图工具

网友:
在线的processon

网友:
astah  UML软件,免费版非常好用!

网友:
Office Visio就已经够用了

网友:
visio 功能强大
Edraw 控件用着顺手
在线的用过 processon,免安装还是有诱惑力的

网友:
excel就很好用。

楼主:
感谢以上大神指导~~~

网友:
从来不用。

网友:
纯文本放注释里

网友:
一般都是用vis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