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JLC现在工艺怎么样了,刚打样回来的晒个图参考下吧

楼主(2017-06-07):
如题,很久没在JLC打样,不知道现在工艺有进步没有,有刚打样回来的晒个图吧,谢谢!

网友A:
早期焊盘一拆就掉,现在反复拆几次还挺牢的,质量总体感觉一直在提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早期焊盘一拆就掉,现在反复拆几次还挺牢的,质量总体感觉一直在提高

就是过孔还有待提高啊。小批量过孔已经出现三块板子有严重问题的了。

网友:
最近一年都在用JLC  工艺提升很多,然后增值税发票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帖子讨论的是打样,不是小批量。

小批量是常规丝印,不是打印机。 ...

打印机也有个问题就是油墨太厚,刚在华强北做了个6层高精度板,丝印很清晰油墨厚度很薄

网友:
阻焊层精度略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是过孔还有待提高啊。小批量过孔已经出现三块板子有严重问题的了。

哦?过孔不通?  內、外径是多大的孔处了问题?

网友:
丝印确实很清晰就是有点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哦?过孔不通?  內、外径是多大的孔处了问题?

20/12,一块板子时好时坏,一块板子有个孔根本不通,还有一块板子装壳就坏了,拆出来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0/12,一块板子时好时坏,一块板子有个孔根本不通,还有一块板子装壳就坏了,拆出来就好了。。。 ...

哦。 12mil 的孔,我是轻易不敢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哦。 12mil 的孔,我是轻易不敢用的。

高密度走bga不用20/12根本走不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高密度走bga不用20/12根本走不出来

其实在我看来,JLC 做BGA板子,还是相当凑合的。

网友:
打样的品质还是非常满意的。字符打印机功不可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在我看来,JLC 做BGA板子,还是相当凑合的。

板子小点倒是较少出事。大板子出故障几率更高。估计还是跟孔铜工艺有关,或者个别孔被碎屑堵了。

网友:
  样板的东西,就不要太在乎了,,,都是要折腾和几乎不出货、扔掉的,

网友:
我来补充,先在能贴片了。

网友:
样品打印出来的丝印,清晰,位置准,但笔画有点厚

网友E:
设计的时候,线径再小一点,打印出来更清晰更漂亮

现在线径粗了,数字 4 里面的圈都没有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设计的时候,线径再小一点,打印出来更清晰更漂亮

现在线径粗了,数字 4 里面的圈都没有了 ...

现在是0.2还能多小?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是0.2还能多小?

0.1  0.15 都可以呀。

还有字体也可以稍微大一点点

网友:
看到很多人在纠结这字符,哎。。。。。。
我的板子连位号R? C? 都不放!  画板子时不知道省了多少时间!

网友:
看我最近遇到的一种问题:
这是我三个月做的一批板子。
attach://376498.jpg

是拼板的,大家注意红圈的部分,本来是焊盘,不知道为什么被绿油盖住了,对比左边的那两块。

一开始我还怪SMT,没贴上,结果一看是板子的问题。所以JLC我觉得改进的地方还很多啊。

有几个焊盘被绿油盖住了

有几个焊盘被绿油盖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