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帮忙找个【竖着焊接的TF卡座】

楼主(2017-06-07):
为节省空间及取放方便,需要竖着焊接的TF卡座,之前见过西门子产品有竖着焊接的SD卡座,大家帮忙找下TF的,淘宝没找到。。。。

网友A:
正常TF座,做一个PCB,竖着焊接在下面大电路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TF座,做一个PCB,竖着焊接在下面大电路板上。

之前我做按键转接器就是这么干,焊接牢固,还很皮实

网友:
对的,板间可以用插板工艺,直接焊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TF座,做一个PCB,竖着焊接在下面大电路板上。

如果有正好竖着的封装,还是直接买竖着的好

网友B:
TF卡身板单薄,竖着结构强度过不去吧

网友C:
只要有量,这种东西都是可以定制的。
你看做手机的,哪家用的是现成的卡座,都是自家设计定制量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有量,这种东西都是可以定制的。
你看做手机的,哪家用的是现成的卡座,都是自家设计定制量产的 ...

问题是没量。。。。几k的量定做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TF座,做一个PCB,竖着焊接在下面大电路板上。

实在不行就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TF卡身板单薄,竖着结构强度过不去吧

西门子smart系列有用,拆开看了下应该是开模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正常TF座,做一个PCB,竖着焊接在下面大电路板上。

加10086,便宜又大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10086,便宜又大碗。

加10086,便宜又大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