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请问谁知道下面这张图中的弹簧片的结构

楼主(2017-06-07):
这是一个汽车上用的点烟器插座,请问谁知道下面这张图中的弹簧片的结构是如何设计和装配进产品的!不胜感激!就是图中翻盖结构的中间连接轴,这是一片很薄的钢皮,卷绕而成!请教大神,谁知道这种结构是如何将钢皮卷绕成型,并装配到塑料件中去的!

网友A:
最讨厌放个侧脸的,,然后叫大家猜你什么东西

网友B:
不就是个空芯的轴嘛,要多粗的直接找厂家订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个空芯的轴嘛,要多粗的直接找厂家订就好了。

不是的哦,这种弹簧钢皮结构,可以利用弹簧张力,弥补塑料件长期磨损带来的间隙增大问题!从而保证翻盖结构的阻尼效果保持不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的哦,这种弹簧钢皮结构,可以利用弹簧张力,弥补塑料件长期磨损带来的间隙增大问题!从而保证翻盖结 ...

把这东西取出来会炸开大好几圈??

这样的没见过。如果不变就是普通的。

网友:
找做轴的厂家问问,如果生产这种应该有装配的相应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这东西取出来会炸开大好几圈??

这样的没见过。如果不变就是普通的。 ...

是的,会炸开,就是不知道怎么弄的,找了好几家轴销和弹簧厂家,都搞不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会炸开,就是不知道怎么弄的,找了好几家轴销和弹簧厂家,都搞不定 ...

找到了个宣传的PDF,看样子应该是你找的东西。

又找到个文档,是一家公司的产品,看来就是你需要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个宣传的PDF,看样子应该是你找的东西。

是这种东西!万分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个宣传的PDF,看样子应该是你找的东西。

居然没看懂原理

网友:
不知用何工具可以方便装配

网友:
卷制弹性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讨厌放个侧脸的,,然后叫大家猜你什么东西

楼主拍的很好,你没仔细看而已了,话说这种弹簧真的是第一次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个宣传的PDF,看样子应该是你找的东西。

大神,教授我们一下是如何查找到这样的信息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神,教授我们一下是如何查找到这样的信息的吧

找对关键词很重要:1、卷/卷绕/卷制 2、弹性 3、销/柱销

还有记得用谷歌、b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对关键词很重要:1、卷/卷绕/卷制 2、弹性 3、销/柱销

还有记得用谷歌、bing ...

大神这搜索技能,太牛叉了

网友:
大神这搜索技能,太牛叉了!!!

网友:
侧面看不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居然没看懂原理

我理解的是 带预应力 的销子,也是轴,这样随着日常的活动,不会变的很松,毕竟他有一定的弹性保持这个扩张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理解的是 带预应力 的销子,也是轴,这样随着日常的活动,不会变的很松,毕竟他有一定的弹性保持这个扩 ...

现在又想了下,估计理解了,不知道对不对
====
那个放销子的圆孔内部不是光滑的,里面合适的位置有个突出的横着的卡槽,这个就可以实现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又想了下,估计理解了,不知道对不对
====
那个放销子的圆孔内部不是光滑的,里面合适的位置有个突出 ...

我理解的是没有你说的“弹性”,最终的效果是盖子可以任意角度停留,并不是自动弹开或者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