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cycloneIV和DDR的硬件连接问题

楼主(2017-06-07):
选型的DDR2有LDQS, UDQS, /LDQS, /UDQS,但是FPGA上只有DQS1、DQS2等,这个在硬件上面应该如何处理?
还有CK, /CK就接普通的差分对引脚就可以吧?
谢谢了!

网友A:
其他处理器的经验:
内存颗粒上的 nLDQS, nUDQS 直接拉低。控制器上的 DQS0,1 分别接内存颗粒的 LDQS, UDQS。
CLK 是差分信号。

我认为 FPGA 也是同样的方式。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处理器的经验:
内存颗粒上的 nLDQS, nUDQS 直接拉低。控制器上的 DQS0,1 分别接内存颗粒的 LDQS, UDQ ...

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他处理器的经验:
内存颗粒上的 nLDQS, nUDQS 直接拉低。控制器上的 DQS0,1 分别接内存颗粒的 LDQS, UDQ ...

DQS的P N引脚反了 有没有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DQS的P N引脚反了 有没有解决方案

那个貌似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fpga中将信号取反就行了

连接的是zynq的PS部分,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