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4dot可以破解VB6.0做的程序吗

楼主(2017-06-07):
目前公司需要一个原来做过的东西

找不到源码了,只有VB做的exe文件,就是普通编译生成的exe

请问de4dot能脱壳得到源码?
==========================
实在不行就只有重新写了

网友A:
不可以。。。这个一般用来破解delphi的,VB6的程序破解麻烦的很,重写吧,还简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这个一般用来破解delphi的,VB6的程序破解麻烦的很,重写吧,还简单点 ...

看原来不是有人介绍过这个,破解C#都能看到源码的

网友A:
C#是字节码,不是真正的exe格式,delphi是正常的exe,而VB6是一个在VB虚拟机中运行的程序,所以不好破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C#是字节码,不是真正的exe格式,delphi是正常的exe,而VB6是一个在VB虚拟机中运行的程序,所以不好破解 ...

哦?所以说这个被淘汰了的VB6其实还是个挺安全的东西?

网友:
VB6编译时选择Pcode伪代码(好像是这样叫吧,忘记了),轻松反编译,几乎和源码一样,就是变量名称有变化而已。

网友:
VB6 有专用的反编译器,听说效果很好,我没用过

网友:
别想啦,VB反编译是最麻烦的,重写吧,不要幻想了

网友:
有专用VB反编译工具;如果需要长期维护;还是建议你重新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这个一般用来破解delphi的,VB6的程序破解麻烦的很,重写吧,还简单点 ...

de4dot破解delphi?你确信你没有记错?从后面的dot来看,怎么也是破解.NET的。我记得反汇编Delphi的是dede,没错,是反汇编,无法生成真正的pas源文件。
我只用过.NET Reflector反编译.NET,JD-GUI反编译Java,非常好用。
VB我记得有专用的反编译工具,VB5以前的版本轻松反编译出源代码,VB6基本无效。

网友:
哈哈记错了,的确是dede。。。不过VB6确实不好反编译

网友:
找对应专用的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