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提示 MSGraph 尚未安装,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17-06-07):
照片 入下所示:

请问这个问题 如何解决呢?

网友A:
安装word时没装 这个吧。 重新运行安装包装一下试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word时没装 这个吧。 重新运行安装包装一下试试呗。

我看一下。。。我以为是单独的安装包&

楼主:
重新安装了一下 好了!

请问 2007 版本的 不知道输入了密匙之后 还用不用破解&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