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RMII转MII接口的芯片

楼主(2017-06-07):
ARM9的处理器只有RMII接口,需要连接交换机芯片做网管,但是交换机芯片是MII/GMII接口。

网上搜一下都是用FPGA转的方案..问下有没有人见过专门的转换芯片?

网友A:
啥处理器?  一般都有MII啊 。

网友A:
我记得 。。以前用过  88E1111 可以转。

网友B:
换RMII接口交换机管理芯片是否更好找些?

网友:
逻辑简单,需求量少,没啥动力投IC吧。。。

话说找对应接口的交换机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处理器?  一般都有MII啊 。

新塘NUC972,只有RMII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RMII接口交换机管理芯片是否更好找些?

我花了一个下午才做好了88E6095的封装,手册都打印了打算开始搞,结果...郁闷了
Marvell似乎没有其他的支持RMII带千兆的芯片了...
至少要有8个口,FE或GE都行,至少有一个千兆serdes可以接SF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 。。以前用过  88E1111 可以转。

1111太熟了,这个肯定是没有RMII的,有RGMII

网友:
换个ARM9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花了一个下午才做好了88E6095的封装,手册都打印了打算开始搞,结果...郁闷了
Marvell似乎没有 ...

我还以为你花一个下午把板子给整出来了呢。画个封装要这么长时间?我画20个封装也要不了一下午啊(400腿上下的bga)。

貌似新塘那哥们被莫大给封了,浮夸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