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的本,AG6300的无线网卡近来为何老是硬件失效?

楼主(2017-06-07):
WIN10企业版的系统,重启机器又能工作一段时间。。。。咋了这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卡已经损坏,换一个WiFi模块吧。淘宝上20元包邮。

现在又正常了,如何再次出现断线情形,我就弄个360WIFI换掉这厮。。。。。真的如你说20包邮。。。。

网友:
得选420上能用的。我记得thinkpad的bios有限制,不是所有接口一致的模块都能用滴……

网友:
也就是说得选带FRU码的。否则得搞bios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T420拆下来的wifi模块就行。

可以上网查找一下,t420原装的模块型号,避免被忽悠。 ...

貌似应该能刷白名单。我x61t一开始搞个11n的7260也是死活不认,最后刷了个白名单马上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