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信可这款LoraWAN模块号称通信距离达15KM,有用过的吗?

楼主(2017-06-07):
安信可这款LoraWAN模块号称通信距离达15KM,有用过的吗?

网友A:
论坛有网友开源的20km的啊

网友:
17dbm,传输15公里,有难度的。

网友B:
17dbm,15KM应该是1秒一个字节,并且两个高高的山头之间,没有多少实际应用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网友开源的20km的啊

这么生猛?那速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7dbm,15KM应该是1秒一个字节,并且两个高高的山头之间,没有多少实际应用意义。 ...

呃,1秒一字节?不会吧?如果是真,那还真没意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呃,1秒一字节?不会吧?如果是真,那还真没意义了。

LORA灵敏度最高是 -148dBm,7.8K带宽,4096扩频因子,一秒多差不多才能传一个字节
有实际意义的参数是62.5K带宽,512扩频因子,一秒钟十几-几十个Byte。
我们的模块射频输出是18.8dBm,测试数据在这里:http://sns.widora.io/topic/172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RA灵敏度最高是 -148dBm,7.8K带宽,4096扩频因子,一秒多差不多才能传一个字节
有实际意义的参数是62. ...

我看了,很不错呀,你这个还是没加PA的,如果加个PA,那距离得更远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很不错呀,你这个还是没加PA的,如果加个PA,那距离得更远呀?! ...

坛子里有加PA的,人家做到20KM,很生猛!
我们这个主要做不加PA的,应对低功耗场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坛子里有加PA的,人家做到20KM,很生猛!
我们这个主要做不加PA的,应对低功耗场合。 ...

运动状态下(80Km/h)的通讯距离影响有多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运动状态下(80Km/h)的通讯距离影响有多大?

这种情况倒是没测试过。

网友:
你都说号称了  听听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倒是没测试过。

在廊坊研发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LORA灵敏度最高是 -148dBm,7.8K带宽,4096扩频因子,一秒多差不多才能传一个字节
有实际意义的参数是62. ...

0201的电感电容能做到18.9dbm很不错了。我们用0402的也才做到这个效果,准备换0603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廊坊研发的?

这你都看出来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0201的电感电容能做到18.9dbm很不错了。我们用0402的也才做到这个效果,准备换0603的试试。 ...

我一般喜欢能用小的就用小的。射频寄生参数会小很多。尤其是Wi-Fi频段的。
当然,对于433M这种射频来说,能高Q值的无疑是更好。反正电容电感一律村田,电感选择绕线而不是叠层,效果还是不错的。
有一点点遗憾的是那个开关用的PE4259,4259单线控制切换简单,但损耗比常规双线切换的多0.2db。基本也不差这点了。

网友:
看为那资料,也是号称12KM。。只比15小3。

网友F:
引用 网友B:
LORA灵敏度最高是 -148dBm,7.8K带宽,4096扩频因子,一秒多差不多才能传一个字节
有实际意义的参数是62. ...

开售了吗?你的淘宝店没见着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开售了吗?你的淘宝店没见着这个。

大约15号-20号吧。快了。
一般我们生产是2K起步,这次淘宝店会放上几百片吧。

网友:
极限测试参数吧  不是实际用途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开发带PA的?

以后再开发外置PA的。
LoRa目前还是走低功耗路线,带了PA功耗就不容易控制了。

网友:
大概多少钱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大约15号-20号吧。快了。
一般我们生产是2K起步,这次淘宝店会放上几百片吧。 ...

STM8的IO有没有引出来? 支不支持直接在STM8上开发呢,不用再外加MCU

网友:
引用 网友H:
STM8的IO有没有引出来? 支不支持直接在STM8上开发呢,不用再外加MCU

有三个IO和1个ADC。
但目前资源stm8基本完全占满了。除非用户的功能非常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既然客户需要用PA,那么就不会在乎功耗了。

错了,最近碰到很多客户都是让牛跑又不让牛吃草的。
我一般让这种客户去猪八戒网闭门思过去。

楼主:
个人觉得,这玩意儿在有意义的传输速率下的传输距离上不去,没什么实用价值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人实测过,有很大的水分。

有实测数据吗,哪里可以看到?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实测数据吗,哪里可以看到?

论坛里,我开源的,LORA 灵敏度基本上接近环境的极限了,所以要提高距离加PA 是简单、直接的方法,
20KM 我实测的,目前在开源基础上,升级了几个版本,现在的实战情况是距离20KM,连续发送24小时,零丢包。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论坛里,我开源的,LORA 灵敏度基本上接近环境的极限了,所以要提高距离加PA 是简单、直接的方法,
20KM  ...

请问下,接收灵敏度怎么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下,接收灵敏度怎么测试的?

传导测试,测FSK 的灵敏度即可,用E4438C 这类的信号源可以方便的测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错了,最近碰到很多客户都是让牛跑又不让牛吃草的。
我一般让这种客户去猪八戒网闭门思过去。  ...

呵呵,以前被人要求两节AA电池供电,传输75公里过。明确表示这是扯蛋之后,对方问“那三节行不行,再多装不下了”…

网友(2017-10-17):
引用 网友I:
论坛里,我开源的,LORA 灵敏度基本上接近环境的极限了,所以要提高距离加PA 是简单、直接的方法,
20KM  ...

这个距离通信速率多大     ,你的开元链接能否发下          ,谢谢

网友K:
这收发双方都给接上那 20 节为一组的八木天线,共计 36 组的天线阵列,且双方都在数百米高的山头上天线角度相互对准的状况下,估计是有可能的。
而那 1 对 36 的 N 头分配器损失要小于 0.15db,天线间都要使用 12D 双隔离的空气电缆连接,没阻碍没水气等干扰的状况下应该符合所谓的参考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收发双方都给接上那 20 节为一组的八木天线,共计 36 组的天线阵列,且双方都在数百米高的山头上天线角度 ...

要不试试FAST

网友:
只想知那参考距离是如何测得的?还是少了个小数点个关系?

网友(2018-12-05):
看你用在哪里了 ,在市里用 根本不可能15公里

网友J(2019-10-23):
引用 网友I:
论坛里,我开源的,LORA 灵敏度基本上接近环境的极限了,所以要提高距离加PA 是简单、直接的方法,
20KM  ...

又你的方案,连续发20分钟就PA烧掉就烧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又你的方案,连续发20分钟就PA烧掉就烧掉了

持续不间断的模式,要注意散热,这个PA估计是过热烧掉的。

网友L:
我也很好奇,目前好像没见过250mw-1w的lora。如果有的话可以填补智能设备的空缺

网友:
这么大的发射功率!无委会会管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我也很好奇,目前好像没见过250mw-1w的lora。如果有的话可以填补智能设备的空缺

国内弄这些功率都得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M:
国内弄这些功率都得限制

美国也买不到。。。。可能是因为made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