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芯片的Power dissipation和Power consumption的区别

楼主(2017-06-07):
在做板级的热仿真分析时,关于设置芯片的热功耗存在疑问。一般器件手册里哪个参数是值热损耗,是Power dissipation么, 还是说Power dissipation和Power consumption一样都是指芯片功耗。有的手册也没有明确说这个指标,不知道在做热仿真分析时,怎么设置这个参数。

网友A:
Power consumption包括IO对外扇出的功率,Power dissipation只包括芯片自己的热耗散功率。
拿LDO来举例,5V转3.3V,1A电流,Power consumption是5W,LDO本身的Power dissipation是5 - 3.3 = 1.7W。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 consumption包括IO对外扇出的功率,Power dissipation只包括芯片自己的热耗散功率。
拿LDO来举例,5V ...

嗯,谢谢。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但是感觉有的厂家的手册把dissipation理解成了consumption。比如TLK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