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 C51 %运算结果异常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7-06-07):
今天用KEIL写数码管程序练习时,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定义了2个变量,
unsigned  int count = 123;
void display()
{unsigned int temp=0;
temp =count%10;
P0=disp[temp];   //这个disp是段码数组
}
仿真运行时,看到temp计算本应为3,但是显示出来的结果为12(十位和百位),但是P0运算结果又是正确的。
而且查看内存数据也为00 0C;请高手们解释一下。
如果要显示正确,需要将temp定义为unsigned char 就可以了。

网友:
对于51这种ram那么紧张的能用char就不要用int,至于temp会为12,不清楚,感觉不管什么类型都不会是12的

网友:
换个keil2.0版本的试试

楼主:
KEIL2的版本都一样,有个网友说是因为WATCH显示的数据不准确。增加static volatile 修饰就可以显示正确的结果。

网友:
你从哪里知道temp的值不对的?是通过printf么?还是在函数外?

网友:
定义成 int的数据 在进行运算或者比较时需要把用到的常数加ul后缀,要不寻址会出错,这是keil优化的结果

网友:
temp是局部变量,会被编译器优化掉。
要想调试,请降低优化等级,比如设为0。

网友:
P0=disp[count%10];

网友:
你看下有没有定义temp全局变量,在仿真时,除非断点打到函数中,你是看不到局部变量值的

楼主:
count是全局变量。按另一网友的说法,定义一个unsigned int buf[]的数组(局部或全局都行),然后把count复制一份放进去。
比如:          temp = count%10;
          buf[0]=temp;
                   P0=disp[temp];
       这样处理后,调试时也显示正确。如果把  buf[0]=temp;去掉显示就不正常。
就是把要查看的信息,都复制一份到另一个数组中,这样就保证调试时WATCH到的数值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