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含32bit Timer的最低规格型号是什么?

楼主(2017-06-07):
需要用到一个32bit timer,想找一款单片机直接含有32bit Timer,又能直接买到最小核心板来用。
在官网上检索,含32bit Timer的最低规格是以下型号,STM32F334K8。但淘宝没有现成的核心板。
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推荐的?
感谢。

网友A:
F0很多型号都有,除了F030,其它都有

网友:
stm32f031
stmcufinder找吧

网友:
急连  紫薯布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0很多型号都有,除了F030,其它都有

孤陋寡闻了 哪个f0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孤陋寡闻了 哪个f0有

除了F030,其它都有

网友:
我知道只有f4的才有32bit宽度寄存器的tim2和tim5,别的都是16bit,你找f405就行了吧。

网友C:
TICK算不算32位定时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ICK算不算32位定时器?

tick好像是24位的吧

网友:
大把多啊,32位Timer

网友:
LPC的大部分都是32位定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tick好像是24位的吧

4.5 SysTick timer (STK)
The processor has a 24-bit system timer, SysTick,  that counts down from the reload value to
zero, reloads (wraps to) the value in the STK _LOAD register on the next clock edge, then
counts down on subsequent clocks.

楼主:
感谢各位的提示,结合st官网的filter。总结如下:
搜下来,最简单型号是STM32F031,但淘宝上没有核心板。
淘宝找到的最简单核心板是STM32F051C8T6,不到20块钱。有点遗憾的就是主频只到48MHz。
STM32F407VET6核心板要到50元左右。
谢谢大家。

网友:
自己lay,jlc50块搞定

网友:
F205有两个32位tim2'Tim5

网友E:
定时器不是可以级联么?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定时器不是可以级联么?可行不

有个例程讲两个16位级联的,我研究了,也实现了。
在一般情况下都是正常可以用的。
但有一种情况有问题,当计数的时候,低16位刚好是65535或者是0的时候,高16位的值有一定的概率捕获不对。
比如某个值应该是MSB=90,LSB=65535;但有一定概率捕到MSB=89,LSB=65535;或者应该是MSB=91,LSB=0;就有一定概率捕到MSB=90,LSB=0;
猜它在溢出到下一个计数器进行累计的时候,所花的时间有时候有波动,导致捕获下来的值会差1。
因为设置的是捕获功能,就是中断直接读数,也找不出什么地方可以修改。
所以想直接使用一个32bit的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