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电脑和6个手机进行adb通信,如何保证通信不会混乱?

楼主(2017-06-07):
我现在在做一台设备,有6个工位,每个工位都有感应器来感应是否有手机放上来。如果有手机放上来,汽缸自动按开机键做开机动作,并插上USB线。

因为这个设备是测试手机电流的,比如测试待机电流,在和每台手机adb连接上后,需要用adb发进入待机指令后,断开USB,然后用2306电源测试待机电流。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一台电脑和6个手机进行adb通信,如何保证通信不会混乱?(而且每台手机在测试过程中,中途还会断开USB连接,然后再重新插上USB,重新进行adb连接。)

谢谢。

网友A:
adb 命令后面用-s 来指定是哪个连接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b 命令后面用-s 来指定是哪个连接的设备

明白,目前我就是这样做的。

我的问题是,每台手机在测试中途中,USB通信会中断,然后再重新连接。这样如果同时6台通信的话,就有可能用“adb devices”枚举出来的设备号会经常变,造成PC软件通信混乱。

网友:
记录下序列号就行了
PC软件根据序列号操作
测试结果用序列号绑定
只是序列号和手机对应这一步要人工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