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程序modesim仿真时寄存器不知为何变成了负数

楼主(2017-06-07):
Quartus 13.1
modesim 10.1d

reg [7:0] count;

count +1

不知是不是软件设置问题

网友A:
你把数据类型选成了有符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数据类型选成了有符号的。。。

具体哪里问题呢?别的工程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数据类型选成了有符号的。。。

是选错了,以为是这个问题数据错位,原来是精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