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低边控制电磁铁,如何处理关断时的高压反向电动势?

楼主(2017-06-08):
我使用NMOS在低边控制电磁铁,NMOS栅极也加了图腾驱动,从示波器图像看,栅极驱动波形良好。
NMOS型号为STD85N3L,Vdss 30 V, RDS(on) 4.2mΩ , Id80 A, VGS 5V 时 Rds<6.5mΩ。

现在的问题是当MOS关断时,由于电磁铁电感量较大,产生的反向电动势会导致MOS管击穿。
虽然也加了图中的D1和R4泄放能量,但是感觉效果不明显。
是否需要将MOS换成高耐压管呢?一般高耐压管的导通电阻也比较大,可能还需要散热器,也很不方便。
有没有兄弟能抬一手?
图纸如下:

网友A:
80A的MOSFET,D1你用个4148?这么基础的东西都不会算么,不要告诉我实际用的是XXXX……
R4 = 10R,2A电流就有20V压降,加上电源12V MOSFET D级就超过30V了,你用80A的管子我相信电流远大于2A吧,不穿才怪。
把D1换成5A以上的肖特基,R4去掉就行了,如果需要快速泄放能量可以把R4换成P6KE7.5A。

网友B:
为什么要加R4?

网友:
大师都是不睡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加R4?

估计是怕他的4148被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A的MOSFET,D1你用个4148?这么基础的东西都不会算么,不要告诉我实际用的是XXXX……
R4 = 10R,2A电流就 ...

分析的到位!

网友:
加R4应该是为了快速关闭电磁铁

网友:
古二真,古二真

网友:
加肖特基二极管串一个很小很小0.1或者更小的电阻,然后与一个2KV102的电容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A的MOSFET,D1你用个4148?这么基础的东西都不会算么,不要告诉我实际用的是XXXX……
R4 = 10R,2A电流就 ...

感谢古大师回复!
D1我换成SR504,电阻换成0.01Ω,按照“jackiezeng”建议电阻并联高压CBB电容加速吸收再试试。
用这个MOS的原因主要是看导通电压较低,手头刚好有这个,其实电磁铁的电流是很小的,大约1A。
电磁铁的电感量大,应该反向电动势能量很高,4148确实不合适。
2R的电阻是我不会算,没考虑到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古大师回复!
D1我换成SR504,电阻换成0.01Ω,按照“jackiezeng”建议电阻并联高压CBB电容加速吸收 ...

才1A,你就不用太在意内阻了,哪怕100毫欧都没多少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才1A,你就不用太在意内阻了,哪怕100毫欧都没多少功耗。

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嘛,不能绕过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A的MOSFET,D1你用个4148?这么基础的东西都不会算么,不要告诉我实际用的是XXXX……
R4 = 10R,2A电流就 ...

我按照您的意见,并结合“jackiezeng”加加速电容的做法,修改后测试,电压稳定了。
D1使用SR504,5A肖特基,电阻R4用的是0.01Ω合金电阻,加速电容C2用的3KV 0.001uF CBB电容。
修改后图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按照您的意见,并结合“jackiezeng”加加速电容的做法,修改后测试,电压稳定了。
D1使用SR504,5A肖特 ...

顶楼主~
楼主的学习态度,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网友A:
才1A电流,用AO3400都足够了,驱动也可以省了,R4 C2这个取值和没有没啥区别,把肖特基换成FR107,R4 C2去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1A电流,用AO3400都足够了,驱动也可以省了,R4 C2这个取值和没有没啥区 ...

蒙大师看得起再次来回复。
手头刚好有这个MOS,指标都挺不错。
加驱动电路的目的是学习下,这不才1A的电流都击穿过热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才1A电流,用AO3400都足够了,驱动也可以省了,R4 C2这个取值和没有没啥区 ...

30v耐压用在这里够不够,如果是24v电磁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30v耐压用在这里够不够,如果是24v电磁铁?

可以的,电磁铁反向电动势处理好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怕他的4148被烧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可以的,电磁铁反向电动势处理好就行了

怎么处理这个反向电动势
我测量过用m7作为续流二极管的话,电磁铁放开时电压是可以过冲超过30v,我用的电磁铁电流也在1a左右同样电感量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处理这个反向电动势
我测量过用m7作为续流二极管的话,电磁铁放开时电压是可以过冲超过30v,我用的电 ...

就像古大师说的,我那张图中的R4和C2去掉,D1直接接到电源就好了。D1用快恢复二极管FR107或者肖特基二极管,电流要够。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怎么处理这个反向电动势
我测量过用m7作为续流二极管的话,电磁铁放开时电压是可以过冲超过30v,我用的电 ...

要用超快恢复二极管才行,必要时还要加RC吸收瞬间的尖峰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用超快恢复二极管才行,必要时还要加RC吸收瞬间的尖峰

怎么我觉得续流二极管用普通的更好,因为结电容的存在可以吸收尖峰脉冲。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用超快恢复二极管才行,必要时还要加RC吸收瞬间的尖峰

这里没有必要使用快恢复二极管吧,因为电磁铁应用不可能开关频率很高,普通二极管完全可以应付啊
所以这里即使用了快恢复应该效果也是一样的

网友(2017-07-22):
直接上1n5408

网友:
2搂正解呀~~~~~~~~~~~~楼主

网友(2017-09-22):
终于看到大师的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