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时STM32芯片和编程器经常烧坏,有好的办法吗

楼主(2017-06-08):
   STM32F051系列芯片做的板子,调试时偶尔会烧坏编程器/仿真器,以前一直没找到原因。
  前几天我手头的最后一个用于调试/烧录的STM32F051学习板也挂了,一狠心买了4个Jlink OB的STM32烧录器,结果调试时发现刚通电一会有发热和异味,摸了下仿真器的连接器,有点热,拆开发现GND线发热变形了。这才知道,是我的电路板用到的串口线的GND和保护地是短接的,USB仿真器的GND和保护地也是短接的,这样就出现了多点接地的情况(有时仿真加热时,加热膜供电电源还有额外的接地到保护地),地线不同位置尽管压差很小,但电流大,就会烧线材和元件。
   知道了原因,但一直想不到好的解决办法,试了仿真器线材里面串100欧电路,阻值太大,仿真器不工作,改成PTC保险丝的话没烧编程器,STM32芯片还是会坏。目前只能是仿真时把串口线拔掉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类似的事情,怎么解决的?

网友A:
你的电路设计有问题,这么弄法segger和st要高兴坏了

网友:
电源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设计有问题,这么弄法segger和st要高兴坏了

设备正常使用的时候,工作地和保护地如果做连接,肯定是只连一个点,但调试时不好控制, 串口和USB口在电脑内部都把工作地和保护地短接了,我试着另加一台笔记本电脑接仿真器,结果一量,笔记本电脑的工作地和保护地也是不隔离的!

楼主:
   没弄明白,一样用的,MSP430的仿真器调试的时候从没坏过,也是USB接口的,一个仿真器用了有七八年了!

网友:
不要热拔插。连接仿真器时先接通地线再接通信号线

网友B:
买个隔离的  最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隔离的  最保险

      谢谢,搞定了,主板上外接的485模块上当时为了防止主板上的隔离电源供电能力不足,设计了两路供电可手动切换接入,开始调试时485模块使用的是主板上的隔离电源,现在是两路供电同时接入,只要拆掉那一路不隔离的供电就好了,而且现在用的485模块比一开始减少到了1/6的数量(一开始先考虑电路上实现,后来才考虑精简电路节约成本),隔离电源供电能力应该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