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512kflash 怎么算出的

楼主(2017-06-09):
  默认的条件下,图中 IROM1 的起始地址(Start)一般为 0X08000000,大小(Size)为 0X80000,0X08000000 开始的 512K 空间为我们的程序存储,
我的计算方法,512K= 512*1024 *8=4194304位,   0x80000=524288=524288*32 =16777216 位  *32是因为stm32为 32位的 ,肯定是有错误但是不知道在哪里 2个数相差4倍

1、位(bit)
来自英文bit,音译为“比特”,表示二进制位。位是计算机内部数据储存的最小单位,11010100是一个8位二进制数。一个二进制位只可以表示0和1两种状态(21);两个二进制位可以表示00、01、10、11四种(22)状态;三位二进制数可表示八种状态(23)……。
2、字节(byte)
字节来自英文Byte,音译为“拜特”,习惯上用大写的“B”表示。
字节是计算机中数据处理的基本单位。计算机中以字节为单位存储和解释信息,规定一个字节由八个二进制位构成,即1个字节等于8个比特(1Byte=8bit)。八位二进制数最小为00000000,最大为11111111;通常1个字节可以存入一个ASCII码,2个字节可以存放一个汉字国标码。
3、字
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时,一次存取、加工和传送的数据长度称为字(word)。一个字通常由一个或多个(一般是字节的整数位)字节构成。例如286微机的字由2个字节组成,它的字长为16;486微机的字由4个字节组成,它的字长为32位机。
计算机的字长决定了其CPU一次操作处理实际位数的多少,由此可见计算机的字长越大,其性能越优越。
  KB:在一般的计量单位中,通常K表示1000。例如:1公里= 1000米,经常被写为1km;1公斤=1000克,写为1kg。同样K在二进制中也有类似的含义。只是这时K表示1024,也就是2的10次方。1KB表示1K个Byte,也就是1024个字节。

网友A:
“(Size)为 0X80000   ”
0X80000=   524288  = 512* 1024 。

网友:
*32 这步错的,*8就对了...另外没必要换算成位(bit), 直接比较字节数, 0x80000就是512 * 1024 bytes

32位MCU不代表衡量其容量时*32....

网友B:
对的,不管是32位,还是64位,地址都是按8bit算的。
所以楼主以为是512K * 32bit,肯定是错的。仍然是512K*8bit

网友:
512k指的是字节,不是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ze)为 0X80000   ”
0X80000=   524288  = 512* 1024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不管是32位,还是64位,地址都是按8bit算的。
所以楼主以为是512K * 32bit,肯定是错的。仍然是512K* ...

网友C:
楼主把位宽和容量混淆了
32位一次可以读取4个字节4*8位数据,
同时位宽也代表寻址范围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位宽和容量混淆了
32位一次可以读取4个字节4*8位数据,
同时位宽也代表寻址范围更大

网友D:
不过 楼主 还真有 不按8位算的。  台湾不少OTP的单片机 因为指令集是13,14或者16位的,他说的rom空间是1k  实际上1024X13位、1024×14位或者1024×16位。 比如义隆的153芯片的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过 楼主 还真有 不按8位算的。  台湾不少OTP的单片机 因为指令集是13,14或者16位的,他说的rom空间是1k  ...

好吧,,长见识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