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装完机机箱漏电严重,插个U盘都被电,有什么方法解决...

楼主(2017-06-09):
怎么排查到底是正常静电还是哪里出现漏电了???

网友A:
是一直有电还是电一下就没电了呐?

网友:
需要正规相零地接线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直有电还是电一下就没电了呐?

一直有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机箱外壳接220v地线。当然你要先保证地线是好的。

出租屋里,不知道有没有底线~~~~

网友:
骚年 你房子的中性地线估计是假的

网友C:
拉根粗长电线,一头搭机箱外壳,一头搭水管煤气管什么,反正有可能埋地下的金属管可以搭搭试试。在出租屋外部改线不太现实,只能自己窝里想想

网友:
遇到过电工把地线当零线用的。还好发现了重新接好了。

网友D:
隔离变压器,1KW,别纠结地线了

网友:
你要把地线搞好,之前两脚的笔记本电源插到笔记本上,手在笔记本的金属外壳滑就有触电感。如果你电源坏了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地线,之前用个插排有地线但只是摆设,后来换了个就没问题了

网友E:
肯定是没有接地线

网友F:
哎,没有办法,谁要中国家庭里面没有地线啊!用开关电源就可能会有这个现象的,也被笔记本电过(IBM T400)。最后向单片机写程序时,就用电池,怕啊。但有的开关电源双回路隔离就做得挺好的,用那个非接触试电笔在二次电源侧测不到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哎,没有办法,谁要中国家庭里面没有地线啊!用开关电源就可能会有这个现象的,也被笔记本电过(IBM T400) ...

有可能y电容不良了。

网友G:
应急可以将火零线对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租屋里,不知道有没有底线~~~~

100%没地线!

网友:
应该是开关电源220V入口处的X电容(一般是104,即0.1微法)泄漏出来的电流。莫大的办法最科学。最偷懒的办法就是在插拔U盘等与机箱相连的金属时,脚底下放一块绝缘的板子。
备注:犯了愚蠢的低级错误,多年不接触电源,竟然把X电容和Y电容记反了。应该是Y电容泄露出来的。

因为出租屋内地线接触不良,相当于图中中间的接地处断掉

人体就会被当做接地线,加在人体上的电压是220*人体并联Y电容阻抗/(Y电容阻抗+人体并联Y电容阻抗+出租屋地面等效阻抗),肯定小于110VAC。所以人会感受到不舒服的电击。因为只有”出租屋地面等效阻抗”可以比较容易改变,所以最偷懒的办法就是在脚底下踩一个绝缘板。

网友:
隔离变压器,调试板子也方便,否则会有莫名其妙的事情的

网友:
如果有地线,解决问题。没地线请按楼上上坛友建议,主机和显示器全部用隔离变压器供电,一了百了,不贵

网友:
估计是电脑的电源有问题,一般就两线的插座都不该有明显的触电感。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隔离变压器,1KW,别纠结地线了

这个比较靠谱 +1

网友I:
先换掉电脑的电源,杂牌的偷工减料很严重。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这个比较靠谱 +1

這個更不靠譜,真的漏電時漏電保護開關起不到漏電保護作用.
拆開電源把Y電容換成102M400V的(估計使用了472M的Y電容),但可能會出現鼠標指針亂飛或其它未知的情況.
建議換個靠譜的電源.

网友K:
绝壁是地线和零线搞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绝壁是地线和零线搞混了。

额,,,难道是我的插座地线零线搞反了?不可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换掉电脑的电源,杂牌的偷工减料很严重。

哈哈哈,有可能~~~好像昨天插笔记本的USB也被电了下,今晚回去确认下。如果也有电那就是插座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急可以将火零线对调一下

这样不会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是没有接地线

今晚回去拆开插座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晚回去拆开插座看看

你还的查看你住的房子 是否只有2根线的。 我估计就是2根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這個更不靠譜,真的漏電時漏電保護開關起不到漏電保護作用.
拆開電源把Y電容換成102M400V的(估計使用了472 ...

这个环境下 怎么可能还有漏电保护器这种东西嫩

网友L:
电源引起的,你要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M:
再次翻这个帖子,发现的LZ的头像怎么有点不对劲呢。

头像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源引起的,你要接地,

怎么接地呢????

网友:
至少你的插板地线没起作用或者没有

网友:
换掉电脑的电源,买不会漏电的牌子呵呵,以前我有试过,电脑电源坏,换别的就是有些会漏电有些不会,你看电脑手机或者手提电脑平板的电源,都是2条线,有些会感觉触电有些不会,这说明什么,换不会漏电的牌子呵呵

网友:
零线与地线反的话漏保要跳的。

网友:
装过好几台电脑  老家的几台从不漏电,自己这边的组装机以前租的农民房,漏电很严重。后来搬到自己的房子(地线绝对ok)就没问题了

网友:
把Y电容拆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接地呢????

你先测一下你的排插中间的那个脚接地没?如果没有就想办法接,,,一般城里的房子在配电箱都是有地线的,

你要实在不想接,你就把电源里面的Y电容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J:
這個更不靠譜,真的漏電時漏電保護開關起不到漏電保護作用.
拆開電源把Y電容換成102M400V的(估計使用了472 ...

问题是,电往哪儿漏?隔离出来的220和大地已经没有关系,手摸都不会电人因为没有回路,当然非要两根线同时摸当我没说

网友N:
把L和N对调一下就行

如果是2脚插排,把插头对调一下脚插入插座即可

如果是3脚的,你只能剪断线,把蓝色和灰色线对调一下,然后绝缘胶布缠上

绝对有用

当然,最好是良好接地,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把L和N对调一下就行

如果是2脚插排,把插头对调一下脚插入插座即可

3脚的,这样操作有点麻烦。昨天拆开插座看了下,确实没有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拉根粗长电线,一头搭机箱外壳,一头搭水管煤气管什么,反正有可能埋地下的金属管可以搭搭试试。在出租屋外 ...

搭上煤气管道不安全吧,易爆品。
觉得还是搭镀锌水管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3脚的,这样操作有点麻烦。昨天拆开插座看了下,确实没有地线~~~

不是地线不地线

有底线最好

临时的,你都拆开了,你把L和N对调一下

网友:
19楼说得好,可以尝试直接用桥把交流变换成直流,然后输入进电脑。这样y电容x电容都失效了,就不会打你了。不过emc电路也失效了。以上纯属理论猜测,试试告诉大家结果,电源炸了本楼不负责。

网友:
一类电器的漏电流(专业名称是接触电流)大,需要使用三芯电源线接地保护;
二类电源的漏电流比一类的小,没有接地保护端子;
接触电流由小到大分为感知电流,灼伤电流和挣脱电流;感知电流比较小,安规范围内的接触电流就让人很不爽了,但都是安全的,没有好的办法可避免。
除非用隔离变压器将电器隔离,或者用绝缘体将自已绝缘。
研究说偶尔被安全的电几下,对身体有好处,呵呵。。。。

网友:
地线没接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租屋里,不知道有没有底线~~~~

你这是老房子,很多老房子都没有接地桩,导致漏电

办法是想办法将机箱外壳与大地有效接触(导电即可)

切勿将地线其引出窗外,否则雷公劈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拉根粗长电线,一头搭机箱外壳,一头搭水管煤气管什么,反正有可能埋地下的金属管可以搭搭试试。在出租屋外 ...

搭水管可以,不能搭煤气管!

网友:
我们办公室插座就2根线,摸到USB直接被电爽。窗子上焊接的不锈钢防盗网,果断接了一根线到插座地。
再也不怕电了。

网友:
不能解决接地,只能用隔离变压器了吧!

网友:
我是在墙上打了一个膨胀螺钉,把机壳接到膨胀螺钉上。(我们是底楼,比较潮,楼上估计效果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