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切换开关tmds442发热问题

楼主(2017-06-09):
做了个hdmi 2-2视频切换的功能,但接上hdmi信号线芯片就开始发热,怎么切换也没有视频输出,有搞过的大侠请指教。原理见附件。

楼主:
附上TMDS442 DATASHEET

网友(2020-03-09):
发热是正常的,我做过24任意切6,功耗几十瓦

网友:
你这个是简单的切换开关,不应该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