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086,光标定位到某个变量context窗口闪烁后跳转

楼主(2017-06-09):
额,我使用的是SI4.086版本.总体上感觉还是很好用...

问题描述:当我将光标放在某个变量上

1>context窗口首先跳转到变量的定义出

2>接下来,不到1秒时间,又跳转我不知道的什么去了!!!

能不能让它停留在第1步操作操作里,不要乱跑哈,需要在哪里进行设置?恳请大神指教~~~

如下图所示:

网友A:
那个变量是结构体,所以SI会自动跳到结构体的定义处,你在SI跳转前,点一下context窗口就不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变量是结构体,所以SI会自动跳到结构体的定义处,你在SI跳转前,点一下context窗口就不跳了 ...

楼主想要的是彻底关闭。

To LZ:
很遗憾,我不知道怎么做,我压根也没想过要关闭掉。

想要深入阅读的话,就是点击一下 context 窗口,快速浏览。
不想阅读细节的话,停留时间足够,而且后续再给出类型信息,也是挺好的。

网友A:
如果要直接取消跳转到结构体定义可以做以下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要的是彻底关闭。

To LZ:

看楼下的回帖,可以设置取消跳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直接取消跳转到结构体定义可以做以下设置:

又学到一招,
不过,对于自己,恐怕无用武之地(用 SI 10 多年,从未有过此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变量是结构体,所以SI会自动跳到结构体的定义处,你在SI跳转前,点一下context窗口就不跳了 ...

如果我知道点一下context窗口就不会跳转了,那我也就不想关闭这个功能了...
感谢神指导...

网友C:
是不是Si3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Si3没有这个问题

这是个功能,设计就是这样的,不是BUG。记得SI3也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Si3没有这个问题

一样的,设计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直接取消跳转到结构体定义可以做以下设置:

冒昧的再次请教大神:

如下,我键入第一个数字的位置在光标的左边,后面第二次,第三次键入的数字都在光标右边.

我想将其修改为每次键入数字都出现在光标的右边,还请大神帮忙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冒昧的再次请教大神:

如下,我键入第一个数字的位置在光标的左边,后面第二次,第三次键入的数字都在光标右 ...

其实我不是什么大神,你应该叫楼上的security大神。

然后,我没看懂你描述的问题,能再具体一点么?估计其他朋友也没明白?

输入的时候,光标一直都在输入内容的右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不是什么大神,你应该叫楼上的security大神。

然后,我没看懂你描述的问题,能再具体一点么?估计 ...

其实,我有花了一些时间去看这个问题,也是没看明白。
光标确实一直在右边,而且这也是光标应该出现的正确地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不是什么大神,你应该叫楼上的security大神。

然后,我没看懂你描述的问题,能再具体一点么?估计 ...

我输入第一个数字的时候,数字实际显示的位置在原光标位置的左边,如下图所示.

我是希望数字实际显示的位置出现在原光标位置的右边...

前面可能是我表述不清,恳请谅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输入第一个数字的时候,数字实际显示的位置在原光标位置的左边,如下图所示.

我是希望数字实际显示的位 ...

这个问题真不会,而且我并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改。。。

右光标不是大部分编辑器都默认的吗?

网友:
你复制出来数一下实际的字符数?看看是不是由于显示字符宽度造成的?还是真的输入错位?

网友D:
如何把函数窗口设置到右边,有没有办法?
我看了设置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何把函数窗口设置到右边,有没有办法?
我看了设置没找到。

鼠标左击不放,直接拖动该窗口就可以了...

网友:
函数窗口放右边应该是实现不了的,SI并不向其它编辑软件那样。
文件在左边,函数在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