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STM32的STD库快速移植到HAL库

楼主(2017-06-09):
现在有一个F205的老项目是2012年做的,高精度频率检测。现在要移植到F7上面必须用HAL库。折腾了2天,还是无法测量。由于精确测频用了许多STM32定时器的级联技巧,现在用HAL根本实现不了,也不想用寄存器去操作。想问问大家是如何快速HAL移植的。原来用STM32CubeMX生成的初始化代码,觉得方便,现在要处理具体问题,发现能力有限了。

网友:
哈哈 我现在在做呢,先把底层分离出来,然后不兼容的地方自己再加个中间层  程序移植完了,在改BUG  哈哈

网友:
我习惯用寄存器名加->操作,初始化部分就不动了

网友A:
205停产了?为啥要移植?老程序能稳定运行,还改啥?

网友:
HAL有些地方确实不好,想按自己的想法来写代码有时候会受库的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5停产了?为啥要移植?老程序能稳定运行,还改啥?

用户要添加EMWIN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户要添加EMWIN界面。

产品改动大,累死人。

STD也可以用EMWIN.
我现在就是STM32+STD+EMWIN+FREEMODBUS+OLED.

楼主:
f7如何用?

网友:
主要是液晶部分移植,和库没关系,看看原子和安福莱emwin移植例程。

网友:
加个另外mcu去做ui部分,原来的引出通信接口

网友(2017-07-10):
不适合去移植。

网友B:
如果用到的TIM模块在F2和F7的寄存器都是一样的话,应该可以直接把F2的STD库用在F7上。STD库和HAL库是可以同时使用的

网友C:
既然用了hal库,就要用hal库的思维方式去重新设计上层应用啦,如果flash空间够用,可以考虑两个库并存的形式,目前我们usb用的hal,其他的用的st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用了hal库,就要用hal库的思维方式去重新设计上层应用啦,如果flash空间够用,可以考虑两个库并存的形 ...

谢谢你的回复!2个库并存,可F7没有STD库,F7多了许多寄存器,而且也没有时间去核对F2与F7的寄存器的地址、功能是否一致。现在早已移植好了。HAL有自身的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到的TIM模块在F2和F7的寄存器都是一样的话,应该可以直接把F2的STD库用在F7上。STD库和HAL库是可以同 ...

没有时间去核对F2,F7的寄存器的地址和功能是否一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