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通过脉冲计数计算速度的问题

楼主(2017-06-09):
用STM32的ETR做输入脉冲计数,当速度为1m/s时,假如1秒计数100个脉冲,那么相当于1个脉冲的速度误差是1%,如果1秒计数10个脉冲,那么相当于1个脉冲的速度误差就是10%。当无法避免这种1个脉冲的计数误差时,有没有什么软件滤波方法可以消除这种影响?

楼主:
检测设备为接近开关检测码盘,

网友A:
快了计数,慢了测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了计数,慢了测周期。

实际情况是不知道码盘一圈的脉冲数,甚至有可能就是个编码器

楼主:
不讨论测脉冲的方法,就说这正负1个脉冲的滤波方法

网友B:
本质上来说是无法避免的 。原理就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质上来说是无法避免的 。原理就决定了。

唉,那也得想办法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那也得想办法解决,

方法就是多采几次 取平均。

网友:
STM32F205的ETR做输入脉冲计数,最高可以到15M(小于1/4的定时器的输入频率)。自带分频和滤波。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了计数,慢了测周期。

就这个办法,以前的一个项目中的就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
使用mt测速法

楼主:
用过信号发生器测试,1hz到2Khz的频率都测得很准确,这个范围也正好适用。但是测速装置可不是信号发生器,出现意外的情况很多,比如电压的变化,机械加工精度都会影响到输出的脉冲,这样总是会有1个或者几个脉冲的误差,但此时的速度是不变的,至少看起来是不变的,所以这几个脉冲的误差是不能影响到计算的,同时计算的实时性也有要求,所以就是想请教这个滤波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