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0V以内频率可调的交流电源方案求指导

楼主(2017-06-09):
试验要求  交流电压在2000V-4000V可调,频率20-2000Hz可调,功率5W以内就行,大神们出出主意,用什么方案最容易做,最好基于市场上已有设备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用途是什么? 测量器件用途的话, 一般是采用“高电压DC+小范围的AC“ ...

我的用途是做分析化学试验用的,说起来太复杂,只要满足我说的指标就行。小范围AC是怎么做的,叠加在高压DC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流发电机,控制转速最简单,呵呵

交流调压不是改变频率,而是控制励磁

网友B:
楼主,这么小的功率,使用多组低压同步工作,直接串联起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么小的功率,使用多组低压同步工作,直接串联起来就可以了

比如用多路220V的交流电压串起来使用?有没有什么类似的范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用多路220V的交流电压串起来使用?有没有什么类似的范例?

其实你这个项目有点不好做,因为频率和电压都要大范围可调,如果一定要简单,可以用正弦波交流可调源驱动升压变压器,就不知道精度能否满足你要求,一般生压变压器带了负载电压会被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这个项目有点不好做,因为频率和电压都要大范围可调,如果一定要简单,可以用正弦波交流可调源驱动 ...

是不是这样理解您的意思:
1.首先用信号发生器产生需要的频率和电压源信号;
2.然后加一个大功率的放大器;
3.最后把放大器输出到升压变压器。

这个普通的升压变压器能满足功率和电压的要求吗?

网友C:
5w太好做了,拿音频功放管推个变压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5w太好做了,拿音频功放管推个变压器就行了

用音频功放是个好主意!

网友:
stm32自带dac或者cs4344做个dds,功放tda7293,定个变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样理解您的意思:
1.首先用信号发生器产生需要的频率和电压源信号;
2.然后加一个大功率的放大器 ...

定做变压器就行了,变压器铁心使用音频的高频涡流小,然后频率按照20Hz来做,变压器和驱动部分功率要足够,因为带了负载的压降是输出功率决定的,功率越大,带负载精度越高。

网友:
这么小的功率完全可以用铁氧体磁芯做变压器,高频特性非常好,缺点就是体积大

网友D:
电表检定装置行业用的源 很符合你的要求,就是输出电压要改一下。频率,电压,相位都可以在一定范围里调节。
你的最高频率要求有点高,估计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表检定装置行业用的源 很符合你的要求,就是输出电压要改一下。频率,电压,相位都可以在一定范围里调节 ...

这种源我拆过好几个,原理和变频器一样的,似乎电压到不了4KV。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源我拆过好几个,原理和变频器一样的,似乎电压到不了4KV。

你要改动输出变压器和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表检定装置行业用的源 很符合你的要求,就是输出电压要改一下。频率,电压,相位都可以在一定范围里调节 ...

这个源的全称是什么?哪里能买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源的全称是什么?哪里能买到?

一般都是配电表检定台的或者检测流水线的,单买也有,找生产厂家买的话,很贵。电业局和 电表厂用这东西多
行业内有两个设备 源 和表,应该是叫电能表交流校准源吧(差不多这个意思),基本都宣称能做到万分之5的误差和稳定度。标准电能表 叫做表。

网友:
5kw的我倒是有好方案

楼主:
就按这个方案来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