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32位的数据,只想取其中的8-15位,该如何处理?

楼主(2017-06-09):
本人C学的不好,请教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
有一个32位的数据 :u32  abc,  我只需要其中的8-15位,请问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得到里面的8-15位。望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
uint temp;
temp = (uint)(abc>>8);

网友:
uchar a=(uchar)(abc>>8);

网友:
问题确实简单,但楼主的标题不合格,赶紧修改吧,不然会被封ID的

网友:
uint8_t result = (uint8_t)(param>>8);

网友:
1,移位结合&0XFF
2,定义个结构体,用字段。

网友A:
最近简单的:
uchar data8_15;
data8_15 = *((unsigned char *)(&abc)+1);

网友:
右移8位后取低8位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简单的:
uchar data8_15;
data8_15 = *((unsigned char *)(&abc)+1);

你这个写法还要考虑大小端的问题吧

网友C:
楼主没说要中间的还是两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说要中间的还是两头的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想读取D8到D15一个字节的内容,不是说读取任意8到15位数据

网友:
C和C++有个东西叫位域或位段,bit field,这个和联合体一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简单的:
uchar data8_15;
data8_15 = *((unsigned char *)(&abc)+1);

你这是自找麻烦,Big-endian and little-endian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写法还要考虑大小端的问题吧

编译预定义

网友D:
用位域  想搞那些位就搞那些,左移 右移多麻烦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C语言 - 结构体(struct)的位字段(:) 详解 发表于2014/5/23 17:02:14  2904人阅读 结构体(struct)的位字段(:) 详解  本文地址: http://blog.csdn.net/caroline_wendy/article/details/26722511  结构体(struct)可以使用位字段(:), 节省空间, 如以下代码,  结构体a中的, 第一个变量x占用1个字符, y占用2个字符, z占用33个字符(越界); 但是sizeof()会自动补齐, 如x+y一共占用4个字节, z占用8个字节, 所以结构体占用12个字节; 当使用加法运算时, 会初始化为0;  代码: /*  * test.cpp  *  *  Created on: 2014.05.23  *      Author: Spike  */  /*eclipse cdt, gcc 4.8.1*/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stdio.h>  using namespace std;  struct a {         int x:1;         int y:2;         int z:33; };  int main() {         a d;         cout << &d << std::endl;         d.z = d.x + d.y;         printf("%d %d %d %d\n", d.x, d.y, d.z, sizeof(d));          return 0; }  输出: 0x22fed4 0 0 0 12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位域  想搞那些位就搞那些,左移 右移多麻烦,用位域还不用考虑什么大小端 ...

不知道你说的不用考虑大小端的位域怎么写,请写一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说的不用考虑大小端的位域怎么写,请写一段

用位域一样也要考虑大小端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用位域一样也要考虑大小端吧

是啊,我知道的方法也是要分大小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我知道的方法也是要分大小端。

反倒是移位和除法运算不需要考虑大小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