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电流脉冲对皮肤电刺激的方案

楼主(2017-06-09):
最近做一个电刺激皮肤的产品,目的是产生电流脉冲对皮肤进行刺激,电流是可调的,但是最大值不超过60毫安。之前没做过类似的产品,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方案可以推荐。

网友A:
给楼主一个电路图吧,P1.3是电压发生,高低电平30微秒,送5-10组,P1.4负责释放电容的电压,时间在100-300微秒。楼主悬赏给我把。

网友B:
60mA什么概念?您是做刑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mA什么概念?您是做刑具吗?

要求最大值不超过60毫安,我也不知道60毫安是什么感觉,一般皮肤能有感觉的是电流还是电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最大值不超过60毫安,我也不知道60毫安是什么感觉,一般皮肤能有感觉的是电流还是电压啊? ...

60毫安要被电死了

网友C:
一般情况下,人体能够承受的安全电压为36伏,安全电流为10毫安。当人体电阻一定时,人体接触的电压越高,通过人体的电流就越大,对人体的损害也就越严重。安全电流又称安全流量或允许持续电流,人体安全电流即通过人体电流的最低值。一般1mA的电流通过时即有感觉,25mA以上人体就很难摆脱。50mA即有生命危险。主要是可以导致心脏停止和呼吸麻痹。

网友D:
楼主要做的是所谓的中频治疗仪吗? 淘宝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下,人体能够承受的安全电压为36伏,安全电流为10毫安。当人体电阻一定时,人体接触的电压越高,通 ...

市场上的电流频率按摩仪一般输出电压电流是多大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做的是所谓的中频治疗仪吗? 淘宝一大堆

具体的电路方案没有啊

网友:
看看IEC60601对安规的要求吧

网友E:
60mA? 6mA 还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60mA? 6mA 还差不多吧

方案需求是0-60ma的,我就是想知道电压需要多少才行

网友:
60ma的脉冲,脉宽很窄的, 电压几十到上百, 没问题

网友E:
电压没法固定,皮肤不同条件下接触电阻差别太大,不知道你是要做忽悠人的产品还是进正规医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压没法固定,皮肤不同条件下接触电阻差别太大,不知道你是要做忽悠人的产品还是进正规医院的 ...

也就是只要输出电流能达到就可以了?这个是要进医院的吧

网友E:
你得考虑恒流,限流,漏电流,限压,电流应该是脉冲的。电流脉冲应该是正弦波而不是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得考虑恒流,限流,漏电流,限压,电流应该是脉冲的。电流脉冲应该是正弦波而不是方波。 ...

锂电池供电  我看了一些别人的方案 要用到升压,是不是一定要升压才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锂电池供电  我看了一些别人的方案 要用到升压,是不是一定要升压才行?

当然可以不升压,你叠一堆锂电池就可以了
如果您真是要进医疗的,请确认你的指标。你这个60mA是要进行调制的吧,那么按照YY0607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LZ那些冷嘲热讽的你不用管。YY0607规定,直流电或400Hz~1500Hz不得超过80mA,1500Hz以上100kHz以下不得超过100mA,人体等效阻抗一般取500欧。100kHz以上医疗上定义为高频(非电学概念),这个,你的锂电池就别想了,60mA也别折腾了,啥效果都没有,医院中短波、超短波机器输出几安培的都有。
关于人体能够承受的电流大小,请参阅《GB/T13870.1 电流对人和家畜的效应》里面专门有对高于100Hz的交流电对人体产生的效应,远远不是我们常见的50Hz或直流电所能概括的。
你现在需要计算的是,你的锂电池要多久重一回电,效率能达到多高。按峰值60mA来算,负载最大消耗60mA * 60mA * 500欧 = 1.8瓦。

网友G:
做好楼主自己体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做好楼主自己体验吗?

国内做医疗设备的可想而知。

网友:
600安,持续1纳秒,人也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锂电池供电  我看了一些别人的方案 要用到升压,是不是一定要升压才行?

要用升压变压器进行升压处理的

网友:
难道是戒网癔治疗仪?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早在十几年前,曾经在一家公司里做过这个,不知道这家公司现在还在不在,叫维康达,就是做这个的,原理非常 ...

电压一般要升压到多少伏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然可以不升压,你叠一堆锂电池就可以了
如果您真是要进医疗的,请确认你的指标。你这个60mA是要进行调 ...

也就是我的直流电压能达到60毫安x 500欧姆 = 30伏 就可以实现60ma可调电流脉冲输出了,是这样子吗?谢谢

网友A:
一般的中低频治疗仪的电流上限是50mA,不是楼主说的60mA,可以用BOOST方案或升压变压器,电压一般是70-170V的电压。电路你随便买2个几十元的治疗仪自己拆开就知道了 ,小型的一般是BOOST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中低频治疗仪的电流上限是50mA,不是楼主说的60mA,可以用BOOST方案或升压变压器,电压一般是70-170V ...

主要硬件是我的硬伤,有推荐的IC吗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一个电路图吧,P1.3是电压发生,高低电平30微秒,送5-10组,P1.4负责释放电容的电压,时间在100-300 ...

好的,谢谢!我想了解一下你这个电路最大的输出电压怎么计算?你这个电路能实现的是50ma可调电流输出的,比如说输出我直接接上电极片就可以试验了,是吗?

网友A:
最大输出电压按照一般元件来估计,一般是VCC的不到20倍,VCC为5V的话,最大能输出到100V。

你这个电路能实现的是50ma可调电流输出的,比如说输出我直接接上电极片就可以试验了,是吗?----这个电路不能到50mA,50mA能死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输出电压按照一般元件来估计,一般是VCC的不到20倍,VCC为5V的话,最大能输出到100V。

你这个电路能实 ...

事实我要控制电流输出 设计要求是最大值50ma,但是实际上估计是用不到50ma,具体输出电流要实时显示的,能直接在输出端加个电阻进行AD采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最大值不超过60毫安,我也不知道60毫安是什么感觉,一般皮肤能有感觉的是电流还是电压啊? ...

30mA就要死人的

楼主:
附一张电流图

网友:
就你这个50Hz的,千万千万记住,60mA真不是开玩笑的。
我叫你看GB/T 13870,不是要你看50Hz时的效应,要根据你实际的产品来做。
给你补张图,GB/T 13870.2中对于10kHz以上正弦波通过人体的效应。你要知道,大体上,10mA时,10kHz交流电人体只是感知到,50Hz时差不多进入摆脱域了;100kHz时,100mA交流电人体还只是感知,50Hz时100mA足够心室纤颤直至死亡了。事实上,我见过的短波超短波设备,动辄几安培。

网友:
这个是医疗器械级别的产品哟,市场上的中频 低频都是这类东西

网友I:
给楼主来个电路图吧,是我之前弄的一个产品上用的图,具体就根据需要改吧!图中R26、27、30、31这四个电阻,1K换成33k,33k换成1k;

网友J:
楼主请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本来60mA通过人体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就算有1A的高频交流电经过人体也不过是有点热。
但是一旦让低频或直流电流经过心脏,哪怕是只有0.1mA经过心脏,就可能会引起纤颤致死!!!
电流通过人体,主要有三个效果:
1. 电刺激可兴奋组织。包括感受器、神经、肌肉都可能被激活。电流刺激心脏可能会致死,就是这个效应的结果。
2. 热效应。人皮的阻抗不小,60mA下去,如果刺激面积太小,会引起灼伤,搞不好会飘出烧烤味。
3. 直流电刺激导致离子在电极附近富集。离子富集会严重损害细胞,所以大电流的电刺激必须使用交流电。
建议你看一下生物医学电子学有关电击与安全的章节之后,再来做这个东西。否则非常危险!你会把你自己和你的家庭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网友K:
我看到楼主说的这句话
主要硬件是我的硬伤

我想摘抄38楼的一句话
建议你看一下生物医学电子学有关电击与安全的章节之后,再来做这个东西。否则非常危险!你会把你自己和你的家庭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请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本来60mA通过人体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就算有1A的高频交流电经过人体 ...

谢谢你的建议,这个低频电流确实很危险,目前只是前期的方案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看到楼主说的这句话

我想摘抄38楼的一句话

有关内容也看了,包括一些医疗设备的国标也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给楼主来个电路图吧,是我之前弄的一个产品上用的图,具体就根据需要改吧!图中R26、27、30、31这四个电阻 ...

谢谢!再请教一下你的原理图用于负载检测是不是直接接上单片机AD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再请教一下你的原理图用于负载检测是不是直接接上单片机AD就可以了? ...

额,建议楼主还是先去好好看看电路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I:
额,建议楼主还是先去好好看看电路再说!!

我分析一下你的电路,还是不明白Q14三极管是怎么样检测到负载电流的?

网友L:
  电流过人体,要多注意呀

网友M:
引用 网友I:
给楼主来个电路图吧,是我之前弄的一个产品上用的图,具体就根据需要改吧!图中R26、27、30、31这四个电阻 ...

请问你的产品C10 C11 耐压是用16V的吗,我看很多同类产品,这里的电容耐压用到100V,甚至300V。

网友:
1000KV,50Hz,0.5mA,100uS @ 1000 Cycle / Sec 。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请问你的产品C10 C11 耐压是用16V的吗,我看很多同类产品,这里的电容耐压用到100V,甚至300V。 ...

这里标示的和我实际的bom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只是拿出来做参考,具体应用的时候应该具体分析,所以这个器件的耐压参数是改动过的,主要是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分析一下你的电路,还是不明白Q14三极管是怎么样检测到负载电流的?

不是检测电流,大概是这样的PA0接单片机,单片机输入或者输出,电平默认个高电平,有负载和没有负载时候Q14状态是不一样的,然后PA0这里也就有变化了,具体你仿真一下或者是搭个实物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是检测电流,大概是这样的PA0接单片机,单片机输入或者输出,电平默认个高电平,有负载和没有负载时候Q ...

这个只能检测到是否有负载,不能实时检测电流。如果要检查实时电流怎么改动?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只能检测到是否有负载,不能实时检测电流。如果要检查实时电流怎么改动? ...

我说楼主,别什么都指望别人,自己去仿真、搭电路,总能折腾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说楼主,别什么都指望别人,自己去仿真、搭电路,总能折腾出来的!

我是先想从原理上分析得通再动手搭电路验证,不是不想动手

网友:
60ma   楼主先查查不同电流的触电感受。。。

网友:
另外,有事做骗死人不偿命的“”理疗“或者“穴位”神马神马的吧。

网友N:
据说有1mA电流流过心脏,可能就嗝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据说有1mA电流流过心脏,可能就嗝屁了

主要看电流的频率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看电流的频率吧

对啊,我怎忘了这个,以前有魔术就是手板心里煎蛋,那斯用的就是高频交流电。

楼主:
我这边只有对电路的一些具体要求,不知道用在哪方面,据说就是皮肤刺激,具体到底是电灸还是按摩还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下,人体能够承受的安全电压为36伏,安全电流为10毫安。当人体电阻一定时,人体接触的电压越高,通 ...

但是不流经心脏的话,只在小范围内形成回路,应该可以承受更大的电流。不过好像60也蛮大了。
好多类似的升压器加上电极接触皮肤,用局部电流使肌肉产生规律性收缩的产品,实际上使用的效果不大,比起真正的外力按摩还是差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电流过人体,要多注意呀

直流电或低频交流电尽量不要流经心脏。曾有10uA的位移电流流经心脏致人死亡的案例。
其它地方就无所谓了,顶多是有些疼而已。就算走上几千安培,也不过是烧糊半个大腿,都不会致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一个电路图吧,P1.3是电压发生,高低电平30微秒,送5-10组,P1.4负责释放电容的电压,时间在100-300 ...

你好 我用万能板搭了你的电路,可是死活也调不出升高的电压,不知道那个地方要注意的,电感能用色环电感吗?

网友O(2017-07-26):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用万能板搭了你的电路,可是死活也调不出升高的电压,不知道那个地方要注意的,电感能用色环电感 ...

请问楼主做的怎么样了,我也要做类似的东西,要求电流最大不超过500ua,还没有头绪,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网友P:
2楼的电路是错的,LZ你快把mo逼要回来

37楼的才对,交流电防止电解静脉

楼主:
引用 网友P:
2楼的电路是错的,LZ你快把mo逼要回来

37楼的才对,交流电防止电解静脉

2楼的电路错在哪里啊?我搭了电路,把接地的三极管直接去掉接地,可以实现脉冲的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问楼主做的怎么样了,我也要做类似的东西,要求电流最大不超过500ua,还没有头绪,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

我的基本功能能实现,但是现在方案还在改,你500ua用于什么场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基本功能能实现,但是现在方案还在改,你500ua用于什么场合啊?

一个朋友让帮他看看能不能做,好像是刺激颈椎或者脸部吧。关键这500ua怎么实现?通过什么方法限制不能超过500ua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2楼的电路错在哪里啊?我搭了电路,把接地的三极管直接去掉接地,可以实现脉冲的放电。 ...

他的意思是2l的电路只能单向放电,会导致接触点的细胞去极化…… 长之间之下可能会导致#¥@%…… 反正就是除了可能出现奇怪的烧焦的痕迹以及金属电极损坏以外并不会怎么样…… 你把人体想象成液体,这就相当于你用DC电解一样啦=-=

至于低频什么的…… 这里放电都是脉冲,实质上是电容放电,那个boost根本没法长时间维持高压的…… 你直接拿手摸上去电压就掉到很低了

另外,说多少ma这种提法也是有点问题的…… 这里一次放电就是个RC响应,其中的R还是会变的(主要是皮肤干燥和潮湿),你其实没啥手段来预计或者控制电流……

网友(2018-02-20):
看电路怎么感觉好山寨

网友(2018-09-19):
电路不错,记录下来

网友(2021-11-29):
请问下,为什么我用 2楼 升压的电路图,电压升不了那么高,只能达到40V 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