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WINDOWS10里启用FIXSYSTEM字体

楼主(2017-06-10):
我不知道坛子里有多少终端控,反正看不惯非固定宽度的Courier New 字体。
转到WINDOWS10后,发现没有FIXSYSTEM这个字体,差点对微软无爱了。

这对于来自于上个世纪的程序员是不能容忍的:没有FIXSYSTEM字体!比如在使用MDK开发软件的时候,
好吧,解决方法如下:

找到控制面板->找到外观和个性化->字体

OK,按'F'键,定位到以F开头的字体文件,发现“FIXSYSTEM 常规”这个字体,但是是隐藏的,右键点击,在菜单中点“显示”
好了,重新回到MDK中
EDIT->CONFIGURATION -> FONT&COLOR->找到需要修改的对应项,选择FIXSYSTEM字体

这个方法适用于其他编辑器适用这个字体。

不要给我说没有用,因为你对终端没有真爱!
留此备用,以节约大众时间。

网友:
我也比较喜欢这个字体

网友A:
从Windows 7开始就一直用Consola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Windows 7开始就一直用Consolas。

Consolas也不错的,不知道为什么,在MDK里面改成这个字体后,他的0和O不容易分辨,l和1几乎没有人能分辨出来,不知道自己设定是否有问题 。

网友:
好像可以分得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Windows 7开始就一直用Consolas。

跟大师一样,
Win7 下面,我实在看不惯 FIXSYSTEM,太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onsolas也不错的,不知道为什么,在MDK里面改成这个字体后,他的0和O不容易分辨,l和1几乎没有人能分辨 ...

MDK 我没试过,
至少我在 SI 里面,分得清清楚楚。

话说 Consolas,就是现代 VS 的标配。
FIXSYSTEM 是以前 VS 的标配,反正我是追星族,VS 推崇什么,我就跟风。

网友B:
好些字体,分不清1和l
没搞懂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些字体,分不清1和l
没搞懂是什么原因

那些字体面向的市场方向,不是面向编程领域的。

面向编程领域的话,就需要:等宽 + 易辨识这些东东。
Consolas 就是编程字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些字体面向的市场方向,不是面向编程领域的。

面向编程领域的话,就需要:等宽 + 易辨识这些东东。

容易混淆总不是它们的初衷
微软雅黑相对比较新的字体了,l和I分不清
设计时号称100美元1个汉字的,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容易混淆总不是它们的初衷
微软雅黑相对比较新的字体了,l和I分不清
设计时号称100美元1个汉字的,醉了

你要知道微软家的,那个号称全宇宙最强的 IDE:Visual Studio,
默认字体的变迁之路:对应于 XP 时代到 Win7 时代,从 FIXSYSTEM 到 Consolas,
而没有采用雅黑。

所以侧重点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要知道微软家的,那个号称全宇宙最强的 IDE:Visual Studio,
默认字体的变迁之路:对应于 XP 时代到 W ...

连记事本我都改Consolas,因为这个系统自带

我的疑问是,为何各类字体对于1lI和0oO,或多或少会让人分不清,设计时是出于什么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连记事本我都改Consolas,因为这个系统自带

我的疑问是,为何各类字体对于1lI和0oO,或多或少会让人分不 ...

Consolas对这几个的分辨还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Consolas对这几个的分辨还不错啊

哈,是的,系统就带不用去找
你被楼上的那兄弟误导了,原来他只是想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记事本我都改Consolas,因为这个系统自带

我的疑问是,为何各类字体对于1lI和0oO,或多或少会让人分不 ...

我不知道原设计者是怎么想的,
但我想:
这些区分不明显的字体,多半是变长不等宽字体,这些易混淆的字符,本身的宽度就是不一的,
宽度就可以保证较好的区分开来,而不必去设计 0 中间要有一划,来标识是 zero,而不是 o 。
毕竟小白心中的 zero,就是单独一个圈圈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Consolas也不错的,不知道为什么,在MDK里面改成这个字体后,他的0和O不容易分辨,l和1几乎没有人能分辨 ...

100%确定是你自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