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一个升压DC/DC芯片,输出的电压可以直接调节

楼主(2017-06-10):
如题,请各位推荐一款升压dcdc芯片,输出电压可以直接通过给定引脚的电压来控制。
输入电压为单节锂电池,输出电压在5-12V范围內可以连续调节,最好能有独立的给定信号脚位,可以直接输入电压来调节输出电压

网友:
给fb接个数字电位器,或者dac串个电阻就能调了。

网友:
所有的升压DC/DC芯片都可以调节电压的,数字电位器,SPI通信的,

楼主:
要是有一款有独立给定脚的芯片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是有一款有独立给定脚的芯片就好了

楼主是不是找到了一款不是独立给定脚的芯片
啥型号,我想看看眼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找到了一款不是独立给定脚的芯片
啥型号,我想看看眼界

常见的芯片都有一个反馈引脚 而基准都是内部固定给定的

网友B:
你是要数控电源的概念,
有一个设置脚,给5V输入信号,输出脚就是5V或者等效的一个值,输入10V控制信号就输出10V电源,对吧,脱离开电源芯片自己的反馈环路不算,单独的一个控制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数控电源的概念,
有一个设置脚,给5V输入信号,输出脚就是5V或者等效的一个值,输入10V控制信号就输 ...

常见的芯片只是基准都是内部固定的而已

网友:
不就是TL494吗

网友:
其实很简单啊
给fb下半电阻并联几个调节电阻串7002
用io就可以直接控2的n次方个电压
如果频率足够
可以用pwm控制可以连续控制电压哦

楼主:
494 或3525之类的做boost有些夸张了吧 呵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494 或3525之类的做boost有些夸张了吧 呵呵呵

为什么夸张啊,没做过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夸张啊,没做过电源吧

现在升压芯片 自带mos才几毛钱 何况我输入才3V多一些 494肯定不在选择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数控电源的概念,
有一个设置脚,给5V输入信号,输出脚就是5V或者等效的一个值,输入10V控制信号就输 ...

正解 的确需要这样功能的东西 相当于一款把基准也开放的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升压芯片 自带mos才几毛钱 何况我输入才3V多一些 494肯定不在选择范围

别人又没有让你把494用在你这个上面,只是举个例子,说明你需要这种类型的芯片而已

网友:
要求低就直接单片机干。

网友:
pwm给定电压的很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