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大家一句,做开关电源经常炸管吗,炸管了什么效果

楼主(2017-06-10):
如题:弱弱地问大家一句,做开关电源经常炸管吗,炸管了什么效果,欢迎大家积极的发言哈。

网友:
炸管效果:砰~的一声

网友:
炸的你怀疑人生 怀疑专业

网友A:
封装乱飞,通电前最好戴上防护眼镜和口罩。

网友:
  我以前调试过开关电源,炸机时保险丝会爆,保险丝的碎玻璃会飞出来,建议保护电路完善一点,如果是玻璃管的保险丝记得拿本书挡一下,调试时候用一个自耦变压器把电压逐步调上去,不过我不是专业做开关电源的,楼主可以听听专业人士有啥更好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乱飞,通电前最好戴上防护眼镜和口罩。

谢谢。。。。。。。。

网友:
初次上电都要串联灯泡的,哪有那么多初次炸管的

网友:
串个灯泡进去 。

网友:
串灯泡啊,炸管的机率就少了很多

网友B:
串灯泡原理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灯泡原理是啥?

就算里面短路也没啥大事,最多就是灯泡亮了

网友:
炸管算啥,见过6kV高压变频器炸机吗,丝毫不亚于地震

网友C:
我不是做开关电源的,我分析串灯泡的原理是灯泡相当于一个会发光的电阻,开关电源正常时电流很小灯泡不亮,如果开关电源故障短路等情况造成电流大,这时灯泡亮承担着大部分压降保护了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做开关电源的,我分析串灯泡的原理是灯泡相当于一个会发光的电阻,开关电源正常时电流很小灯泡不亮,如 ...

有道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做开关电源的,我分析串灯泡的原理是灯泡相当于一个会发光的电阻,开关电源正常时电流很小灯泡不亮,如 ...

那么灯泡串进去不就起到分压效果,开关电源不会电压不足不能工作?

网友:
回答楼上的,因为开关电源测试的是空载,所以功率很小,我指的是没问题的。所以串联电路中阻值很大会分到大部分电压。而且开关电源特性就是很宽工作电压特别是rrc的50v就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么灯泡串进去不就起到分压效果,开关电源不会电压不足不能工作?

给灯泡并联一个开关,观察灯泡正常反应就合上去来对电源进一步实验。

网友:
调试的时候容易炸,,但是调好了就不会了,,

炸就是一堆电弧,觉得吓人其实没有危险,,,,如果你要防止炸串个灯泡就行了,,,当炸鸡发生的时候灯泡会亮,不会扯电弧,不吓人,没声音

网友:
炸,我都是盖子盖上再测试的, 奇怪,我都是PWM IC炸。MOS管和肖特基都没炸过,还有检流电阻也炸过。

网友:
检流电阻炸的话,pwm芯片一般都会坏

网友E:
白炽灯泡的灯丝电阻是正温度系数的,在冷态下电阻很小,就当于是PTC过流保护电阻,而且还直观,一短路灯泡就会发亮。

网友:
我见过炸工业电柜

网友:
把我们一个刚毕业的助理都吓得不敢测试了,辞职走了

网友:
没炸过鸡 好意思说自己做过开关电源吗?烧鸡 烤鸡都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
炸的你怀疑人生 怀疑专业技能,怀疑自己不适合干这行。

网友F:
请问串灯泡要几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串灯泡要几瓦的?

看你多大规模的电源了,一般修理电视的开关电源用100W灯泡

网友:
会不会有NC电工串联个节能灯

网友:
测试需谨慎啊,做好防护

网友:
炸到习惯就好 我们做100A的电源设备 新来的同事说要吓出心脏病来

网友:
再过几年买灯泡

网友:
之前做的boost升压电路,升压到1200V输出功率2kw左右,调试时低边的10mR,6W检流电阻突然炸了,那声音巨响,然后接着就是冒烟,赶紧拔电源,吓得我JB蛋都掉了一颗。

网友:
不怕的去搞吧,反正我是不搞

网友:
前天刚炸过一次,爆炸声响到整个办公室的同事都过来围观。

网友:
灯泡的功率大于空载的电源,就可以搞保护了。

网友:
我也见过电力变压器炸的,跟放烟火一样

网友:
有一次没带眼镜贴着板子检查,铝电容炸了,眼睛都炸红了,满脸毛毛。

网友G:
电源开发过程中,炸MOSFET其实是很安全的,除非你用的是玻璃封装的保险管,因为玻璃会飞贱,易伤人,如果用陶瓷的保险管,则安全很多。
最可怕的是铝电解电容过压炸了,物别是没有防爆阀的小体积电容,响声很大;有防爆阀的大体积电容,则有可能会出现烫伤,还是比较危险的。

网友H:
用小功率的隔离变压器,再将高压回路的储能电容换小,输出正常后再更换上电。哪儿有那么可怕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小功率的隔离变压器,再将高压回路的储能电容换小,输出正常后再更换上电。哪儿有那么可怕 ...

嗯,好经验

网友(2017-12-25):
第一次做,已经炸了七次

网友:
炸过管,炸过机了就知道保护电路的重要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源开发过程中,炸MOSFET其实是很安全的,除非你用的是玻璃封装的保险管,因为玻璃会飞贱,易伤人,如果用 ...

有时爆电容不会烧保险!曾经被一个小电容壳飞出来打在眼皮上!

现在电路第一次上电先放在盒子里,通电几分钟后才拿出来在外面做测试!

另外没查到原因就任意加大保险规格或者用导线直通,这是炸机的必备技能!

网友:
炸IGBT,老板非常爽。脸都绿了

网友:
就是放烟花的效果, 小功率的有时候声音不大, 但后遗症一样一样的:   不敢插插头, 不敢合开关....

网友:
我做几十W的逆变,都烧了不少东西了。烧的怀疑自己了。

网友:
各位前辈,不装保护,就这样炸了装 装了炸,是调机,还是放鞭炮玩

网友I:
炸电解电容最响,bia一下,象个小鞭炮。。
如果顶上的刻槽炸开了还好,就会炸一堆纸屑出来,倒是没啥事。
如果顶上的刻槽没炸开。。。整个电容就会象子弹一样飞出来,要是正好被打到,估计会很疼。

网友:
引用 网友I:
炸电解电容最响,bia一下,象个小鞭炮。。
如果顶上的刻槽炸开了还好,就会炸一堆纸屑出来,倒是没啥事。

以前同事把一颗220UF/16V的电容误焊到-50V的电路上了,我没注意,捏着这个电容正在看电路怎么不工作,突然就炸了。还好没出血,只是手指几分钟没知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炸电解电容最响,bia一下,象个小鞭炮。。
如果顶上的刻槽炸开了还好,就会炸一堆纸屑出来,倒是没啥事。

别小看那个刻槽! 那叫压力阀,防爆阀!

有防爆阀还能炸飞的电容不是好电容!

网友:
最怕电容炸。
小时候给镍镉电池充电,时间没掌握好结果就炸了,把旁边的冰箱炸出来一个坑。当时真挺害怕。

网友:
哈哈 电解电容像烟花一样飞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白炽灯泡的灯丝电阻是正温度系数的,在冷态下电阻很小,就当于是PTC过流保护电阻,而且还直观,一短路灯泡 ...

这个解释简单易懂!

网友:
初次上电串联灯泡 串联灯泡  串联灯泡 串联灯泡 串联灯泡

网友:
1-3K 噼噼啪啪
5-11K 蹦蹦蹦蹦
11K 往上 测试车间地震 蘑菇云

..................................................

网友J(2018-09-12):
我今天是来搜索开关电源入门的,被你们这么一说。

我想还是算了,去学点安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今天是来搜索开关电源入门的,被你们这么一说。

我想还是算了,去学点安全的吧。 ...

  一看多数就是没工艺经验的,,,,任何pcba第一次上电的时候,都是翻过来,再开电,,,,避免某些短路不良设计失误造成的,炸管、火灾

网友:
做开关电源,炸管是很常见的吧

网友:
胆子小,不敢搞了

网友:
通电前带好护具,没有可见问题用热成像扫一遍

网友:
调试的时候不容易炸,老化的时候才炸

网友:
我是来看评论的

网友:
有机玻璃挡板挡一下,看多了老外的视频,也会学会安全的重要性。

网友:
>>请问串灯泡要几瓦的?

我以前有一个灯泡串联板,上有两个灯泡,分别是 60瓦及100瓦,开关制可选功能60,100或并联160瓦。但有一次试400瓦的开关电源,灯泡由60瓦加大至160瓦灯泡都几乎全光,最后只有不用灯泡直接上电,幸好平安无事。

经此事件,我改进了灯泡串联板,改为使用75,150及300瓦灯泡,由3个开关选用75~525瓦,步进75瓦。以上的400瓦的开关电源,在225瓦的灯泡下就能正常启动,灯不亮。正常启动后只用75瓦灯泡也只有约10伏的压降。

网友:
220V交流电经过整流后,一般会有两个450V左右的大电解滤波,那种大电容炸了会是什么样呢

网友K:
我是灯泡厂的,需要100W的坛友特惠!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是灯泡厂的,需要100W的坛友特惠!

现在灯泡成稀缺货了

网友:
没炸过的表示,想试一试

网友:
刚毕业时,做防雷。炸压敏电阻是常事,但最响的还是炸那个纸卷电容,一炸全公司都知道:研发中心在放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封装乱飞,通电前最好戴上防护眼镜和口罩。

别瞎建议,正确的建议是:带上摩托车安全帽

网友:
电解电容,直径大概100mm的,380V电上使用,做SVG。接反了,然后就是50m左右的楼里面的我都吓一跳。保护外壳都是10mm开孔钢板。

网友:
测试台常备2个加厚锅盖

网友:
经常炸管到不至于,偶尔是有的。刚开始是大量围观,炸的兄弟部门直接投诉到老板那里,后来他们习惯了,只是路过的时候,问候一下说,没事吧!!
现在使用了可调稳压电源,十好几万的钱。不怎么坏了,坏只是噗噗2下,一阵青烟。

网友:
正愁不让放鞭炮怎么办呢,搞一串电解电容接220V试试

网友:
难道都买不起带限流功能的第三方独立电源吗?调试前,做好限流,调试过程中实时监控可导致短路的关键电路参数,多个独立电源供电,分模块调试,每个模块都调试稳定了后再多个功能模块联调,先低压调试,再逐步提高工作电压,提前计算好极限情况下的短路能量,哪会那么容易炸鸡!只能说,噼里啪啦炸个不停的,一定是新手。

网友:
你手放到电源开关上 有人砰一下 ,你就哆嗦一下

网友:
炸管是设计有问题,设计好的保护措施很到位。皮实得很

网友:
没搞过强电,学知识啊!

网友(2019-01-17):
经常炸管,说明原理图就不对,或者PCB实物不对。输出可能短路,或者元件耐压不够。

网友:
炸过两次小电容, biang一声象个小鞭炮, 然后满桌子都是纸屑.
MOSFET只见过静静地冒烟, 然后就及时断电了...
其他芯片见过冒泡、烧红的, 但是没有炸。

网友:
我那时候调试开关电源时是通电100MS左右,能让电容充上电,测有没有输出,如果正常才敢把电插结实了。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
炸完之后教训就是以后板子回来第一次上电都会带罩、护目镜;全副武装

网友:
在火化场专门研究过煤气炮。作用是提醒亡灵该上路了。其实就是一钢管,一点火针,煤气进入钢管,然后点火。什么坏事情都能换个地方变成好事。

网友L(2019-02-23):
通电前,记得记得提醒其他同事电脑做备份,然后拿一个纸板盖住电源板,然后开机,炸管有时候声音很脆,伴着电解容冒烟的味道,有时闷闷的,声音很小。但是效果是一样的,电闸跳了,隔壁部分纷纷前来看热闹

网友:
引用 网友L:
通电前,记得记得提醒其他同事电脑做备份,然后拿一个纸板盖住电源板,然后开机,炸管有时候声音很脆,伴着 ...

可以在你的工作台上装个小断路器,只让你的电源板过这个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