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电源和电池的供电调度该如何进行管理,求助

楼主(2017-06-10):
如题,现在在做一个充电板,想给18650进行充电,然后没有外部电源的时候,用18650的电升压后为设备供电, 现在选型的芯片是  充电用4056,升压用FP6291 升高到5v
现在就有这么个问题,当电源适配器插入时候,如何只用电源适配器来对负载进行供电,而不用电池升压后的电流来给负载供电

还有隔离两个电源如果用两个二极管阴极相接,电压会从5V跌落到4.3v   好像也不可取,用锗管也会有0.3v压降
不知道大家遇到这个问题都是这么处理

网友:
关键词:电源路径管理IC

网友A:
可在FP6291的EN脚下功夫,有外部电源进来时,关闭FP6291,没有时,使能FP629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在FP6291的EN脚下功夫,有外部电源进来时,关闭FP6291,没有时,使能FP6291

我也想到这个了,那直流跟FP6291之间需要用二极管隔离,这儿的二极管要求管压降比较小,这个有推荐的吗

网友:
可以使用tp5410之类的芯片,充电升压一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到这个了,那直流跟FP6291之间需要用二极管隔离,这儿的二极管要求管压降比较小,这个有推荐的吗 ...

可以用PMOS管

楼主:
PMOS 有一个反向二极管,这个就比较尴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PMOS 有一个反向二极管,这个就比较尴尬了

双管D极对接就可以了呀,模拟开关的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