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两行寄存器版本的语句,不太懂,求解。

楼主(2017-06-10):
下面是两行寄存器版本的语句,不太懂。
我的24C02的SDA脚是接在PB11的,下面的语句应该如何修改,请指教。谢谢。
#define SDA_IN()     {GPIOB->CRL&=0X0FFFFFFF;GPIOB->CRL|=(u32)8<<28;}
#define SDA_OUT()  {GPIOB->CRL&=0X0FFFFFFF;GPIOB->CRL|=(u32)3<<28;}

网友:
#define SDA_IN()     {GPIOB->CRH&=0XFFFF0FFF;GPIOB->CRH|=(u32)8<<12;} #define SDA_OUT()  {GPIOB->CRH&=0XFFFF0FFF;GPIOB->CRH|=(u32)3<<12;}  可以 看看寄存器手册应该能理解的

网友:
GPIOB->CRL&=0X0FFFFFFF; //寄存器最高的4为置0
GPIOB->CRL|=(u32)8<<28; //寄存器的最高位置1
GPIOB->CRL|=(u32)3<<28; //寄存器的28、29位同时置1,假设寄存器是0~31共3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