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比如一个PLL,输出频率25Mhz到4Ghz,我们要如何滤除谐波

楼主(2017-06-10):
问个问题:比如一个PLL,输出频率25Mhz到4Ghz,这么这么宽的频率范围,我们要如何滤除谐波。如果是分段滤波,那可能需要太多的分段滤波了。各位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顶,居然没有人回答

网友A:
两个办法。多个滤波电子开关切换。另外一个办法,变容二极管。就可以分很多段了。

网友B:
能够知道各次谐波的频点吗?可以用梳状滤波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够知道各次谐波的频点吗?可以用梳状滤波器啊

谐波就是倍频,比如25Mhz,谐波就是50Mhz,100Mhz等等,1G就是2G,3G等等,我说的在25Mhz到4Ghz的输出频率范围任意频点都能滤点谐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办法。多个滤波电子开关切换。另外一个办法,变容二极管。就可以分很多段了。 ...

你试过吗?好像没见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试过吗?好像没见过呢

在多波段电台中很常用。比如短波全段的机器。每段用一个滤波器。。小信号用开关二极管切换。大信号用通信继电器。随便找个电台的电路图来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找台那两三家的信号源学习一下吧,人家几khz到几十个ghz,学完了你也是专家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台那两三家的信号源学习一下吧,人家几khz到几十个ghz,学完了你也是专家了哈哈 ...

兄弟,你有原理图吗?

网友:
当然没有了,放狗到处搜呗,总能找到一个,很多人自己不也找到图纸修好了例如频谱仪啊什么的,再不行一些框图的东西估计比较容易点,

网友D:
AD9854手册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9854手册里有

请问,哪里有?

网友E:
频谱仪的传统做法是一个固定频率和一个可变频率混频,例如你要25MHz~4GHz可以用6GHz和6.025~10GHz混频,然后经过一个截止频率略高于4GHz的低通滤波就可以了。

网友:
按照倍频程滤波,这个比较容易实现。
用LS的方案难度会大点,好处是谐波会比较小。

网友:
要滤谐波就只能分段或者用混频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频谱仪的传统做法是一个固定频率和一个可变频率混频,例如你要25MHz~4GHz可以用6GHz和6.025~10GHz混频,然 ...

一下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