吓到了,5v电源头直接炸了

楼主(2017-06-10):
今天早上想接wifi摄像机玩,先将5v电源头插入插座,然后将电源输出头插入摄像机时瞬间炸了,响声接近直径5毫米的鞭炮爆炸声,如果是将电源头插入插座时炸的估计手就悲剧了……。现在手机充电都担心充电头会不会炸

网友:
便宜货,估计没测就出厂了...
见过车间女工调试开关电源,炸响的概率很低

网友A:
整流管的脚都熔断了,这电流不是一般的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管的脚都熔断了,这电流不是一般的大呀

应该较大,
这次把屋里的空开、漏电两个都跳闸,还把楼层的开关也跳闸了,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工还用这么烂的充电头,说你点什么好

电源我不懂,这是我公司产品用的电源,我才放心用的,怎么个烂法?真心求指点

网友:
5V用手机充电器多好,自己找根线

网友:
可以测量下前端的高压电解电容有没有短路。怀疑高压电解短路了。

网友:
这个电源够良心了起码输入整流是全桥的

网友:
全桥不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我不懂,这是我公司产品用的电源,我才放心用的,怎么个烂法?真心求指点 ...

至少不会炸!没基本的过流保护!

保险舍不得,就是走一跟0.1-0.2的漆包线也不会炸成这样!

网友:
这样的做工也敢标2A?!

网友:
典型山寨电源,PCB 上走一段细线当保险也不至于成这样

网友:
靠,拿4007当保险用了啊

网友:
炸成这样了,是设计还是器件问题。

网友C:
在某宝买的5v2A裸板,好歹有ntc,保险丝,共模电感,做工比你的好多了

网友:
看看手机原配的充电器就知道差距了!

网友:
就这种东西还过了3C和CE认证?牛逼

网友:
共模电感都没有的5v电源还敢用在产品上...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用料真是差得很呀。

网友:
楼主快奔溃了,这个rrc也没多差啊。就是没有emc与短路保护。后端也没有电感滤波。rrc做好了也很牛叉的比如宽电压。50-230了

网友:
又是很便宜的国惨货,还是找保护完善的来用。

网友:
还是手机充电器靠谱

网友:
以前有次做样机接错线,零线和火线直接短路了,还好空开跳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某宝买的5v2A裸板,好歹有ntc,保险丝,共模电感,做工比你的好多了

请问能否方便给个购买链接,谢谢~

网友D:
我这个带保险丝也炸了,声音也挺恐怖的

网友:
看样子已经通过了CCC认证,怎么还会这样

网友:
我公司附近就有个做这种电源的厂,仅仅通电测试下,其他的一概不测,我想着都怕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带保险丝也炸了,声音也挺恐怖的

保险丝难道不是拿热缩管套的那个??看起来好像没炸

网友:
充电头出厂测试前都会有炸的 就这种质量比较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