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文件中的函数参数使用自定义类型报错:error: #20

楼主(2017-06-10):
(一) [问题描述]:

(1) 在项目头文件 A.h中声明了一个"enum 类型";  B.h引用了头文件A.h.   在B.h中声明函数,函数使用A.h中声明的类型作为函数参数,

MDK中编译出错,错误提示 : ..\b.h(41): error:  #20: identifier "XXXX" is undefined ;  "XXXX"为A.h中声明的类型.

(2) "自定义类型"不仅限于 enum, 如struct 类型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3) B.h肯定包含了A.h, paths中也肯定包含了A B 的路径; 在B.c文件里的函数的内部使用A.h中声明的类型没有问题,如在B.c 函数内部定义一个A.h中声明的结构体类型的局部变量,

(二) A.h

(三) B.h

(四) MDK中错误提示

(五) 环境
编译环境: MDK-ARM 5.22
文件类型: UTF-8

恳请大神指导...

(五) 测试的项目文件
includes.h 文件在ucosii->config

网友:
是不是没有把文件所在路径添加到编译选项里?

楼主:
我已经在c/c++ 的paths 中添加了文件路径,检查了很多遍,而且在MDK中右键该自定义类型,go to definition也是可以找到的

网友A:
方便的话,把3个源码文件传上来。

楼主:
       问题点似乎找到了,我使用的是ucos,由于项目有文件多,所以我把所有对外开放的文件的头文件加入了一个"includes.h" 中,然后这些头文件又都添加了这个头文件"includes.h". 现在我在"includes.h"中注释掉对B.h的引用就不报错了.
      但是我还是不明白问题的原因: ① 我的某个头文件存在错误,所以导致这种情况? ② 头文件语法等上面没有问题, 而是我的项目框架存在问题,导致编译时"顺序不对?"(没有研究过编译问题,)

楼主:
我在"includes.h" 文件中尝试调整了一下#include "XXXX.h" 的顺序,有时候会出现极其多的的报错,在组织头文件时要注意顺序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把3个源码文件传上来。

已上传文件,请大神帮忙参考一下

网友:
给你说几点吧:
1、首先不建议提供 includes.h 这样全包的头文件,这样的一个副作用,是你对依赖关系不清晰,偷懒,干脆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相关的模块,也一并引入进来,导致编译速度的变慢(在工程量小的情况下,看不出什么差异)。
2、你看 includes.h 中引用了 A.h,A.h 中又引用了  includes.h,这样的依赖关系,我已经混乱了,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一句话,就是不要用 includes.h 这样全包的头文件,这是偷懒的做法,对此,ucos 要负责,被带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includes.h" 文件中尝试调整了一下#include "XXXX.h" 的顺序,有时候会出现极其多的的报错,在组织头文 ...

头文件引用有先后顺序的,因为头文件体现的是模块间的依赖关系。
而依赖关系是有序的。

当你把依赖关系理清晰后,你自然就明白了。

网友:
2、你看 includes.h 中引用了 A.h,A.h 中又引用了  includes.h,这样的依赖关系,我已经混乱了,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楼上说的这一条,楼主要理清楚了。。。

楼主:
感谢各位,头文件体现的是各模块之间的依赖关系,我将代码重新组织一下

楼主:
问题已解决,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