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音频解码芯片YS6525

楼主(2017-06-10):
公司最近的一个项目上需要进行MP3文件和WAV文件的解码,并且音质要求比较高,一开始用VS1003B还有VS1053,感觉操作起来太麻烦,并且还得自己去写读卡和读优盘的程序,偶然在某宝发现这颗芯片,价格便宜音质也不错,关键是操作简单,自身可以读优盘和SD卡TF卡或者Flash,并且只需要一个串口连接几条串口指令完全搞定,说实在的省去了不少麻烦,大大算短了研发周期,关键是不用你去处理读卡或者都优盘的程序,爽死了,这样降低了处理器规格,也就变相的又降低了成本,靠!一个字就是爽,现在还有点激动,不敢独享,分享出来!!!!!!!!!

网友:
AC1082、AC094之类的二次封装的?

网友:
怎么感觉像GD5600?

楼主:
感觉比楼上的先进很多,厂家可以根据需求进行功能定制,说明肯定是可编程的,手册上说是DSP

网友:
2楼 3楼正解

网友:
用这种片子方便了好多,看有没有机会用的着

网友A:
YS6525在X宝上什么都搜不到啊。

网友:
以后电工还有什么用?啥都是芯片的事,还要电子工程师干嘛,咱就选型,画板子,组织焊接,别的都是做芯片的工作了。

网友B:
楼主,你这广告打的太硬了。

你看下PDF里,最后留的联系方式QQ,和你之前给别人回复帖子里留邮箱,一模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广告打的太硬了。

你看下PDF里,最后留的联系方式QQ,和你之前给别人回复帖子里留邮箱,一模一 ...

哈哈,等楼主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广告打的太硬了。

你看下PDF里,最后留的联系方式QQ,和你之前给别人回复帖子里留邮箱,一模一 ...

楼主位的内容还没读完,感觉像是广告,还是你厉害

网友:
牛叉,看来关注lz很长时间了

网友:
哈哈哈 楼上的歪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广告打的太硬了。

你看下PDF里,最后留的联系方式QQ,和你之前给别人回复帖子里留邮箱,一模一 ...

你太实诚了!说得楼主都不敢出来了。

网友C:
楼主,出来澄清一下。你不是骗子。

网友:
你们这样整得楼主不敢出来了

网友:
一个淘宝别人的芯片还能用得爽死忍不住分享吗?肯定卖家就是他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广告打的太硬了。

你看下PDF里,最后留的联系方式QQ,和你之前给别人回复帖子里留邮箱,一模一 ...

是的,这个片子目前我们也在做代理,有需要可以直接找我,确实用的挺爽才代理的,没什么怕人的,不偷不抢,怕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出来澄清一下。你不是骗子。

首先,我不是骗子,这个芯片是有demo的,我们会独家代理,再有我骗什么了?这颗芯片只会给用户带来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YS6525在X宝上什么都搜不到啊。

资料后面有联系方式,您可以找他,有样片,有demo,片子现在是独家代理了,淘宝上搜不到的。

楼主:
首先我发布这个帖子也是为了方便大家在类似应用的时候多一个选择,本人觉得并没什么不好,对于有的人问是不是骗子,请问骗你什么了?你联系一下资料后面的联系方式不就知道了吗?这颗芯片也是我们用了很多项目才决定代理的,他的稳定性,和性价比,本人觉得都不错,这样会给很多客户节约成本,缩短开发周期,楼上那些凑热闹的,你们是不是太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9楼那哥们不点破,我差点就认为lz
是工程师呢。

我也这么认为,呵呵

网友E:
关键是价格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价格多少钱。

很便宜的说,国内好几家公司做类似的芯片,什么山景啊建荣啊啥啥的

网友:
我用的QJ004-16S,这个TB上三块三一片。
楼主这个是贵一些,还是便宜些。

网友:
看来坛子里做这个IC的也不少哦。因为我也是做这类AC10xx的开发。

楼主:
这个片子有通道选择功能,可以单独播放解码音频,也可以单独播放外部输入音频,还可以内外混合播放。

网友F:
我这里用MP3解码芯片比较多  都是 方案商提供的方案  定制自己要的功能  现在我们这里 杰里 的比较多  几块钱的IC   解码  还有支持无损的   蓝牙4.0   FM都单片IC搞定 真是太强大了   楼主这个还要挂一颗MCU?

楼主:
添加了新功能,如下:
这个片子有通道选择功能,可以单独播放解码音频,也可以单独播放外部输入音频,还可以内外混合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这里用MP3解码芯片比较多  都是 方案商提供的方案  定制自己要的功能  现在我们这里 杰里 的 ...

用途不一样,如果既有音频解码还得进行其他方面的运算,你的定制可能就不行了,还是要加一个MCU,只要具备串口功能的MCU就可以,所以不同的用途选择不同的方式,都在自己选择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途不一样,如果既有音频解码还得进行其他方面的运算,你的定制可能就不行了,还是要加一个MCU,只要具 ...

可以挂 12864  还带歌词显示   这样子就好了    MP3 还要算啥 0.0

楼主:
我这个不是用到专门的mp3播放器上的,主要用于广告词广播,呼叫系统,站台广播,报警提示广播等,需要语音输出的地方

网友G:
MP3音频解码芯片YS6525,可以进行MP3文件和WAV文件的解码,可以读优盘和SD卡TF卡或者Flash,主要用于广告词广播,呼叫系统,站台广播,报警提示广播等,需要语音输出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G:
MP3音频解码芯片YS6525,可以进行MP3文件和WAV文件的解码,可以读优盘和SD卡TF卡或者Flash,主要用于广告词 ...

添加了新功能,如下:
这个片子有通道选择功能,可以单独播放解码音频,也可以单独播放外部输入音频,还可以内外混合播放。

网友(2017-07-19):
引用 楼主:
添加了新功能,如下:
这个片子有通道选择功能,可以单独播放解码音频,也可以单独播放外部输入音频,还 ...

这个片子支持外部mcu更新flash里面的歌曲了么?我们的需求是这样的,首先需要能播放flash里面的歌曲,并且能控制开始和结束。第二是定期通过3G网络更新歌曲。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H:
引用 楼主:
添加了新功能,如下:
这个片子有通道选择功能,可以单独播放解码音频,也可以单独播放外部输入音频,还 ...

楼主,有没有SOP-16或更小的封装的

楼主(2017-09-13):
引用 网友H:
楼主,有没有SOP-16或更小的封装的

这个封装是TSSOP24的很小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首先,我不是骗子,这个芯片是有demo的,我们会独家代理,再有我骗什么了?这颗芯片只会给用户带来方便! ...

不能查询中文文件名,差评。

网友:
价格不给力,要是一片能做到0.8元一片可以拿来做语音模块方案

楼主(2017-10-13):
引用 网友I:
不能查询中文文件名,差评。

可以查询中文文件名的,而且是长文件名。

网友:
先收藏,万一用到呢

楼主(2018-01-29):
引用 网友F:
可以挂 12864  还带歌词显示   这样子就好了    MP3 还要算啥 0.0

我们这边还真有这种方案

楼主:
新年好,过节回来顶一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