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是如果识别区分USB3.0和USB2.0设备的

楼主(2017-06-11):
USB2.0高速和慢速是通过上下拉电阻区分,那么3.0和2.0是如何区分的呢

网友:
2.0枚举成功再协商3.0。

网友:
插头不一样

网友:
不只是插头问题,3.0的设备插到2.0的接口会提示可以接入3.0以提高速度,相信古大师

网友:
3.0没有插到底 也是2.0通讯

网友:
3.0多了两组差分线

网友:
枚举描述符不一样

网友:
设备插入电脑USB接口后,开始枚举,是有协议的。过程你可以看下USB规范,里面描述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