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台工作时,里面的变压器嗡嗡响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6-11):
最近买了一个杂牌的二合一焊台,无论焊接还是热风,里面的变压器总是断断续续的发出嗡嗡的响声,是正常现象吗?问了卖家,说是正常,但是我用以前的936焊台的时候,没有嗡嗡声音

网友:
变压器质量较差。加热通电时响。

网友A:
大佬们,推荐一个焊台啊, 最近想入个焊台,好一点的。 最好有链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们,推荐一个焊台啊, 最近想入个焊台,好一点的。 最好有链接。

好一点就jb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4.1.iCqfUJ#detail

网友:
便宜的都这样。都是断续高功率工作的

网友C:
用JBC的都是土豪,草根推荐五十多块钱的白菜T12。

网友D:
楼主要是花费少于50,那就算是正常。

网友E:
是工频变压器吗?我之前碰到过,后来打开盖子发现固定变压器只用了3个螺丝,把这3个螺丝拧紧了声音就小多了。你的估计也是变压器。我的二合一焊台是10年前买的高迪牌的,当时就他最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一点就jb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46865891368&ali_refid=a3_430582_1006:1150459831:N ...

   大佬 太贵了。 能否推荐500以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是花费少于50,那就算是正常。

花了快3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工频变压器吗?我之前碰到过,后来打开盖子发现固定变压器只用了3个螺丝,把这3个螺丝拧紧了声音就小多了 ...

是的,我拆开看了一下,就是普通电源变压器,有4个定位孔,只给装了两个螺丝,还有两个螺丝没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JBC的都是土豪,草根推荐五十多块钱的白菜T12。

你推荐的这种好用吗?

网友:
我的焊台响是因为里面有打气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推荐的这种好用吗?

非常好用,我感觉比936好用。

网友:
加多点买203H,不然就山寨T12

网友:
白光尚且如此,用久了也响

网友:
要不换货,要不就这么用又能如何。想要便宜又好用,那就要买的时候多做功课加运气。要不就买最贵的那就不会错。最坏的结果就是纠结最伤人。我前几天买了个姚工852d+  280样子,没有任何共振,拆机后做工尚可。

网友:
我变压器放在三防漆里,拿出来放一天再用就安静。

网友:
带载能力不够造成的

网友(2017-08-09):
我用的就是高迪952,从没见过有什么问题。

网友:
买我的白菜白光,xuejudz.taobao.com

网友:
白菜白光唯一不爽就是开关电源,Y电容

推荐山寨高频焊台,比如JF-203H东莞长安生产的,能用。

网友F:
千万别买这个,用了几次就坏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eqlo8435ddb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千万别买这个,用了几次就坏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1f30a53fMeMvhG&id=31 ...

买那种2合1单显的,200左右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