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cos的iap跳转后app卡死在printf中的问题

楼主(2017-06-11):
我用的stm32f4,iap里面只有一个跳转函数,整个iap只有初始化了系统时钟,一个led和一个蜂鸣器,没有用到任何中断和串口,裸机跑的。app是ucos,程序比较大,其中串口一用来打印,已经对它初始化,用的printf函数,在osstart()之前有打印一些信息。现在发现,把app中的打印全部注释掉,整个app系统正常,一旦有printf出现,则卡死在第一个printf里。当然如果app程序直接运行,不使用iap也是正常的,没有出现上述问题,加了iap功能就出问题,真的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看看下面这段代码对不
int fputc(int ch, FILE *f)//·Å
{
        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8_t) ch);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return ch;
}

或者直接把
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8_t) ch);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注释掉看看是否对

还有图片中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