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仪器外壳在哪可以买到呢?

楼主(2017-06-11):
下面是一款设备的外壳,黑色,表面有磨砂。我看了一下,设备做的比较结实,这种外壳在哪可以买到呢?定制大概需要多少钱,大小大概为25cm*30cm*10cm,材质为铝合金。

网友A:
就是铝材外壳,做成黑色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铝材外壳,做成黑色的了

在哪可以买到吗?

网友B:
X宝搜 铝外壳 仪器 就有了,只是颜色不是黑色的
PS:你这款仪器像是误码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X宝搜 铝外壳 仪器 就有了,只是颜色不是黑色的
PS:你这款仪器像是误码仪呢 ...

对 是误码仪呢 我感觉黑色的要比你给的白色的好看多了 哈哈 白色的我在淘宝上找到不少 黑色的一个都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是误码仪呢 我感觉黑色的要比你给的白色的好看多了 哈哈 白色的我在淘宝上找到不少 黑色的一个都没找 ...

黑色得做阳极氧化,现在环保查这么严,恐怕真没多少厂子给你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是误码仪呢 我感觉黑色的要比你给的白色的好看多了 哈哈 白色的我在淘宝上找到不少 黑色的一个都没找 ...

对工艺处理不是很清楚,应该喷漆就可以搞定了,或者电镀之类的

网友:
颜色不同是表面氧化的结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