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线性稳压器噪声

楼主(2017-06-11):
最近打算做一款超低噪声高精度电流源,在关于线性稳压器噪声这里遇到一个问题。我的电流源用于磁场线圈,对10Hz以下噪声要求很高,但我发现线性稳压器资料中都只给出10Hz以下上的电压噪声密度,却不给10Hz以下的数据。这是为什么呢,有兄弟知道可以提点一下吗?

网友:
带宽,带宽,带宽,带宽。当LDO增益带宽远大于你的实际带宽时,可以近似为理想电流源。LDO接几个大电容带宽也有数khz。

网友A:
这种东西只有做过才知道,有时间发帖子,不如用6位表去实际测量10Hz以内  到低有没有可观测的噪音

记得用电池供电~

网友(2017-07-18):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只有做过才知道,有时间发帖子,不如用6位表去实际测量10Hz以内  到低有没有可观测的噪音

记得用 ...

用万用表测?怎么测?

网友:
感性负载对噪声还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