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n文件的完整性该如何保证?介质传输每个环节可能出现...

楼主(2017-06-11):
各种SD卡拷贝,网络传输。最终下载到单片机里面。哪怕中间或许会出现几个位错误都比较危险的。我是想是否可以做个crc检验把这个检验当文件名后缀,下载工具下进去之前先crc校验下

网友:
可以。都是这么做的。如果传输不可靠,还要加rcc和crc,前者纠错,后者校验数据,因为你纠正的也不一定是正确的。

网友A:
网络传输,每个包拆前都带校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传输,每个包拆前都带校验的

有时候文件下载也会出现下载一半,没有下载全,但是看过去整个文件下载下来一样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时候文件下载也会出现下载一半,没有下载全,但是看过去整个文件下载下来一样的情况 ...

你对包进行统计计数,上位机主动分包,告知总数字节,每包有序号,下位机收到应应答,上位机再送下一个包。包顺序对,字节对,我看就行了

网友:
楼上说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对包进行统计计数,上位机主动分包,告知总数字节,每包有序号,下位机收到应应答,上位机再送下一个包 ...

你那个是下载工具到单片机的过程,这只是一个环节,并不能知道这个bin是否是完整的。最好的办法是对这个bin作crc校验,再把值放在文件名后缀

网友:
每包一个CRC  整个数据再一个CRC 搞定

网友:
407有md5功能.

网友:
软MD5也不费劲  没几行代码
文件直接MD5命名

网友:
在计算机科学中,确保数据的完整性的做法,就是通过摘要算法(或者说 HASH 算法)来保证。
剩下的,你就自己去查阅吧。

网友:
表示用简单的累加和,每一帧有,总体再一个

网友:
压缩成rar文件,好像解压时自动校验了,只要压缩的时候没问题就好

网友:
动作片不都带个MD5嘛

网友:
必须加上CRC校验,否则保证不了。

网友:
核对MD5
很多第三方软件都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