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板水对电子元器件的影响

楼主(2017-06-12):
各位大神,做多年产品的大神们,做线路板用洗板水多么?
洗板水对电子元器件有多大的影响,特别贴片元器件?你们用的洗板水是什么洗板水???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
没有认牌子货,,SD卡座不要用洗板水刷,刷了后会导致弹簧失效。

网友:
有免清洗锡丝和锡膏的。
有的劣质洗板水洗不干净板子,油腻或者留下污渍。
我偶尔用用,用的是之前在立创商城买的正品维修佬洗板水。

网友:
贴片一般用免洗的锡膏
插件最好用洗板机
洗板水没太认牌子,X宝上买的。

网友:
有的洗板水洗了会起白雾,要调配。有的干的不快会导致漏电

网友:
我倒比较关心洗板水对健康的影响
Hell洗板水!我从不用洗板水
即便不干不净的板子的确容易出问题
除非老板把车间搞成通风的
老板不把车间搞成通风的,他/她自己爽了
就要承担爽的代价

网友A:
用无水酒精,放超声波里面洗,板洗好后再放到另外干净的无水酒精里面再过一遍。两次下来板就很干净了,但是清洗的成本也比较高,一直这么洗板的。  用酒精主要是对人影响小,还有有些塑料件用酒精洗了没影响。 我们是用分析纯的酒精,1箱是20瓶,500ML/瓶  一箱价格是15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无水酒精,放超声波里面洗,板洗好后再放到另外干净的无水酒精里面再过一遍。两次下来板就很干净了,但是 ...

统一回复,多谢各位领导指点!!!

网友B:
无水酒精最好用,反正便宜,直接把板子放里边当泡菜,干干净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无水酒精,放超声波里面洗,板洗好后再放到另外干净的无水酒精里面再过一遍。两次下来板就很干净了,但是 ...

少量清洗的话就用洗瓶喷一点无水酒精在板上, 用小牙刷刷, 用量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水酒精最好用,反正便宜,直接把板子放里边当泡菜,干干净净!

工厂不准用,易燃

网友:
在职业病防护资料上看到,洗板水主要成分三氯乙烯,要求尽量换用不含三氯乙烯的清洗剂

网友:
三氯乙烯会环境破坏太大,请勿使用此成份来洗板。

网友:
从来没研究过这东西,每次协助硬件焊接好拿来洗洗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