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驱动程序(AVR硬件SPI接口)

楼主(2017-06-12):
这个SD卡驱动程序是利用了AVR单片机的硬件SPI接口与SD卡通信。测试下来还比较稳定靠谱。

网友(2017-07-12):
收藏了,这个资料不错!

网友A(2019-04-06):
用的多大容量的sd卡?能在电脑上直接读出sd卡上的数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多大容量的sd卡?能在电脑上直接读出sd卡上的数据吗?

这是个物理层读写的玩意,电脑上直接读(U盘)需要在文件系统一层,这个代码肯定是搞不定的。
非要在电脑上读写(物理层)的话,需要 WinHex 之类物理扇区访问的工具。

文件系统的话前阵子玩了 Arduino 的 FAT,都不想自己再写了,直接读写文本、二进制文件。
底层也是硬件SPI或者模拟SPI可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