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板,怎么开流锡槽

楼主(2017-06-12):
焊盘是需要后焊元件的,做板的时候怎么开流锡槽,这样过波峰焊的时候就不会把孔堵住了?

网友A:
放一段禁止布线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一段禁止布线层

Keepoutlayer 吗  ,在焊盘上画一条Keepoutlayer上的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Keepoutlayer 吗  ,在焊盘上画一条Keepoutlayer上的线?

是的 效果如图  PCB 是在JLC 打样的 单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效果如图  PCB 是在JLC 打样的 单面板

哦,那效果很好了,我怕做板厂家,把他做成了开槽了。你那个流锡槽是用多宽的线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效果如图  PCB 是在JLC 打样的 单面板

怎么我刚刚问嘉立创的技术,他说不能这样做啊,要自己重新做一个焊盘

网友:
在PASTMASK层,画个圈,贴片的时候那里就不会上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我刚刚问嘉立创的技术,他说不能这样做啊,要自己重新做一个焊盘

肯定得自己做焊盘啊,JLC不太可能直接有一样工艺。

网友B:
感觉都说的不对啊,不是用solder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都说的不对啊,不是用solder吗?

solder 是走线开窗,就是4楼图片中左边那种,我想楼主想要的是4楼图片右边那种管脚的圆不完整,有一个缺口的那种吧,过完波峰焊孔也不会被封住,真是涨知识了,第一次见

网友B:
那就是个异性焊盘喽,自己做下就行

网友:
开过炉治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个异性焊盘喽,自己做下就行

不会做异形焊盘

楼主:
开那种东西很麻烦,也很不省事

网友A:
是嘉立创做的 有客户编号 我就不马赛克了   反正我就是一直这样子做的   都会做出来这样子的效果   单面板 双面板我都这样子做过  都可以的

网友C:
孔里面不要镀锡,就不会 被堵了。

感觉跟那个槽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嘉立创做的 有客户编号 我就不马赛克了   反正我就是一直这样子做的   都会做出来这样子的效果   单面 ...

厉害,细节处理的很巧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孔里面不要镀锡,就不会 被堵了。

感觉跟那个槽关系不大。

他那个是个单面板。如果双面板我感觉一样会堵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嘉立创做的 有客户编号 我就不马赛克了   反正我就是一直这样子做的   都会做出来这样子的效果   单面 ...

你的板框是mechanical1还是keepoutlayer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板框是mechanical1还是keepoutlayer

不拼版keepoutlayer
拼版就用 keepoutlayer  + 机械层

网友:
可帮参照这个:

网友E:
过孔焊盘需要后焊,过波峰焊的时候既然担心过孔被焊锡堵死,为什么不选择在刷锡膏的时候处理,即过孔焊盘不刷锡膏呢?不解,哪位大神给解惑一下,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嘉立创做的 有客户编号 我就不马赛克了   反正我就是一直这样子做的   都会做出来这样子的效果   单面 ...

请教大神,这样子处理焊盘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用 BottomPaste/TopPaste 层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过孔焊盘需要后焊,过波峰焊的时候既然担心过孔被焊锡堵死,为什么不选择在刷锡膏的时候处理,即过孔焊盘不 ...

波峰焊是焊插件的,不刷锡膏。贴片的是回流焊,才会刷锡膏

网友F:
好奇問下,流錫槽是做什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奇問下,流錫槽是做什麽用的?

上面有说,是让板子过机器焊时不堵焊盘孔,这样就方便以后加焊剩下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