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的生产数量方面很不友好,,浪费了我们很多钱!

楼主(2017-06-12):
像我们这次订单需求2200pcs,,5pcs*8pcs拼板的 如果生产50大块就不够,,生产75大片就多出来800小片,,下次可能又改板子,,这800小块就是浪费了.
还有有时候下单3000块(1500大片),,如果想多做10片(怕有报废的,,交不了货),最小得多做200小块(1600大片),,这190小块也是浪费的.下次不一定能用得上.

网友A:
改成4*11拼版,生产50大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4*11拼版,生产50大块

这个板之前做过,,剩下一些板,,如果改拼板的话,,之前的就不好一起生产了,,但这个板以后还生不生产很难说!

楼主:
呵呵 !这也是个办法  但这样的话,,又是工程费,,又是喷锡费,价格估计也差不了多少

网友:
没有办法,嘉立创自己做事,自己定规则,无可厚非。
不过总是有些办法可以尽量避免减少这类损失的,偶尔还能有点其它的收获。

总之一句话:规则上嘉立创有话语权,如何下订单,我有主动权。

网友:
总之一句话:规则上嘉立创有话语权,如何下订单,我有主动权。

顶楼上

网友:
这个确实搞不懂嘉立创为什么要这样规定,有时候真的很纠结。少做了不够,就差一点点,然后得多做几十个大片。如果是5为阶梯的话也相对少很多了,这种25个为阶梯会不会太大了,是技术不好做到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板之前做过,,剩下一些板,,如果改拼板的话,,之前的就不好一起生产了,,但这个板以后还生不生产很难说! ...

你是想着不浪费物料,可实际上做不到的,不是你浪费就是板厂浪费,不是浪费物料就是浪费人力,就看怎么取舍了。
比如说工艺边,你可以把工艺边剩下来,但是就上不了机器,反而浪费人力焊接。比喻不是很恰当。
市场经济,你要是可以找到更好更便宜的工厂,就不必在嘉立创下单,你之所以还在嘉立创下单,说明对你来说浪费已经是最少的,我说的是钱

网友:
从环保节约方面出发,建议批量的数量可以手工输入,如果是拼板交货的,数量必须是SET的整数倍。

网友:
批量的话,每个客户肯定是单独做的,不涉及到不同客户的交叉拼版,可以放开客户定义数量,完全没有必要定死数量啊。

网友:
有时候下单数量确实比较不够友好。 批量下单时候,数量都是大片。 会有些浪费。

网友:
比起实际花出去的钱,有的时候其他b部分更重要

网友B:
只能想办法通过拼板的方式来做了,再分成单板去贴,只是贴片多一些时间。

网友C:
楼主改拼版数就是了,顶多费几分钟再导一边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改拼版数就是了,顶多费几分钟再导一边文件

也不太好操作  像我楼主位的例子生产3010块板,,4层板,黑油 ,大概5元多一小片,,为了多做10片,怎么改拼板方式都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想办法通过拼板的方式来做了,再分成单板去贴,只是贴片多一些时间。 ...

没有工艺边 贴片厂都很难贴,.还分开搞,肯定行不通,,这是批量生产,,不是打样!不行的

网友:
确实有这种问题,期待改进~

网友:
很抱歉,不能有任意数量哦,
因统一拼板制作,不管是大片数,还是小片数,有得选的才做得了哦。不管是样板还是批量,模式是一样的,都是在一个工作板里放1SET(大片)或1PCS(小片),然后统一开多少张工作板的方式。
因为它不是面面俱到的量身定制,它是规模化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自动化程度很高的量身定制。

若是拼板的只能尽量调整拼板个数,尽量往实际需要的小片数上靠,有时刚好配合得到,但有时会有或多或少的情况

因是用规模化生产来降低成本(只有高度集中统一才最惠,不同于传统的生产模式),只有相同的数量进行拼版生产,这样才有生产效率! 如果可选择的数量规定一多,则可拼性就越小,间接的生产成本则越高!

网友D:
1500个你想多做10个,其实90%以上概率你不需要多做。嘉立创非常可能会自动多给你10片
嘉立创为了保证能给你1500个好的,自己肯定会多生产一些,预备着替换有故障的板子。
而大部分情况下嘉立创的实际成功率是明显高于他们的预备比例,所以稍微大一点量你基本上肯定会多收到1%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00个你想多做10个,其实90%以上概率你不需要多做。嘉立创非常可能会自动多给你10片
嘉立创为了 ...

抽测的话会多几块,全测不会多10片的,多个一两片有可能

网友:
难道我们生产的东西不是在浪费客户的钱吗?
生产成本高了,把价格加上去喽

网友:
整体多做,比极个别多做,要浪费得多得多,对于节约型社会来说,是极大的浪费了;成本也比个别多做高得不是一星半点儿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抽测的话会多几块,全测不会多10片的,多个一两片有可能

100片会多一两片,1000片多10片完全不稀奇,我经常见到这种情况。
对嘉立创来说,做的成品数量不足客户需要,就是严重问题,赔人一次加急就相当于100块钱了。
而多做1%只是很小的一点开销。
所以如果我是嘉立创,我也会选择略微多做一点点,保证比较坏的情况下够用。这样不太坏的情况下总能多出一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00片会多一两片,1000片多10片完全不稀奇,我经常见到这种情况。
对嘉立创来说,做的成品数量不足客户需 ...

不是按比例的哦
每次都是多一大片,极少多2大片的
有一次是正好的,或者多一片字符偏离很严重的,勉强能用。
还有一次少的,少的可以要求补或者退款好像还是什么的。
但是如果是正好的订单数量,这样补也很大风险,因为时间上可能来不及。所以,还是多下点比较可靠。
如果改版,多的那些的确是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是按比例的哦
每次都是多一大片,极少多2大片的
有一次是正好的,或者多一片字符偏离很严重的,勉强能 ...

可能是我们见到的情况不一样吧。
我从来不拼版,所以我说的“片”就是实际生产的片。而且我基本上都是4层板。
从我看到的结果就是,我要1000片大约会多生产1%左右。
当然嘉立创生产坏了扔掉的平均比例有多少,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我们见到的情况不一样吧。
我从来不拼版,所以我说的“片”就是实际生产的片。而且我基本上都是4层 ...

大神厉害
我只做双面的
拼版不拼版都一样,就多一块
一次做几十块多一块,一次几百块还是多一块。
在钢网尺寸内,还是尽量多拼一些,贴片效率高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神厉害
我只做双面的
拼版不拼版都一样,就多一块

2层板做几百块真的只多1块?
那我就真的很佩服嘉立创的2层板生产能力了~
4层板我只见到多1%左右,其实已经认为嘉立创的生产合格率非常高了。现在第一次听说2层板合格率竟然高到这种程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层板做几百块真的只多1块?
那我就真的很佩服嘉立创的2层板生产能力了~
4层板我只见到多1%左右,其实已 ...

是的,上次有个拼8的板子,出了400大片,就多了一大片,而且是字符偏离较为严重的,已经覆盖到焊盘了。因为是多出来的,没有反馈到售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上次有个拼8的板子,出了400大片,就多了一大片,而且是字符偏离较为严重的,已经覆盖到焊盘了。因 ...

我是5*6拼版的,做了50大片多给了3大片,感觉还可以哦。

网友F:
已经彻底抛弃嘉利创量产了,昨天刚量产一批回来,板子质量天地差别啊,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已经彻底抛弃嘉利创量产了,昨天刚量产一批回来,板子质量天地差别啊,唉! ...

多到外面长期转转也好,做不好就放弃正常,嘉立创所有的订单也是从外面其它的电路板厂转过来的,到现在为至天天是限单,我们也在天天进步,让做到极致!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多到外面长期转转也好,做不好就放弃正常,嘉立创所有的订单也是从外面其它的电路板厂转过来的,到现在为至 ...

嘉立创在打样与小批确实做得很好,我说两个方面吧,一个是钻孔精度,0.3/0.6的空大概会偏0.1左右。一个是阻焊桥,对于QFN封装的芯片阻焊桥比较影响贴片良率,阻焊桥基本大部分小厂都可以做,不知道为什么嘉立创不做阻焊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多到外面长期转转也好,做不好就放弃正常,嘉立创所有的订单也是从外面其它的电路板厂转过来的,到现在为至 ...

嗯。现在产能跟不上呗? 业务做的太好了。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