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推荐关于信号切换芯片

楼主(2017-06-12):
最近在做一个 有线 + 无线的机械键盘。

因为无线用的是罗技的模块,所以我把有线芯片的扫描阵列弄成和无线相同了。

因为我把两个阵列的线并在一起了

打板试验之后发现如果只开启无线,无线的阵列IO就会把电反向流去有线的芯片了并启动了。

现在正在考虑用模拟开关 切换芯片来对有线与无线的阵列切换 。

我是打算实现,如果我不接USB 有线阵列的就断开 , 然后无线的阵列就闭合。

但是好像我没有找到模拟开关的芯片不供电的情况也有有一只脚闭合,通电后才断开闭合另一边。

因为如果模拟开关芯片默认有闭合脚的话在无线状态下我就不需要给切换芯片供电了,节约电量。

我这阵列 有24个脚 所以要24个芯片 , 有没有什么多路的 。 大佬们推荐一下封装尽量小的, 性能只需要功耗稍低就可以,频率要求没有。

新手玩家说得不怎么专业请见谅
上面说得好像有点抽象,先发帖子想到更好的再改啦

网友A:
TI的TS5A23166的芯片可以,多路也是有的,具体要上TI官网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的TS5A23166的芯片可以,多路也是有的,具体要上TI官网查看一下

TI 的我前段时间也找了很久 ,不是太贵就是没得卖。

找到一个嘉立创有的 TS5A3159DCKR 还是有点贵 , 毕竟一个键盘要24个。

TI多路的基本很难买。

楼主:
好像我发的贴都没什么人

网友B:
看看南京沁恒这个芯片合适不http://www.wch.cn/product/CH446.html

网友:
CD4053  CD 4066

楼主:
看了一下文档 感觉 CD4066 比较合适 , CD4053的话是用哪个二进制控制的,而控制这个二进制控制脚好像有点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南京沁恒这个芯片合适不http://www.wch.cn/product/CH446.html

文档看不懂阿 , 弄了一大个表格不知道说什么

网友:
键盘一般是16x8矩阵,加三态门就行